[其他ST产品] 【正点原子K210连载】第二十七章 摄像头图像调整实验 摘自【正点原子】DNK210使用指南-Ca...

楼主(2024-08-08):
第二十七章 摄像头图像调整实验
在上一章中,介绍了如何在CanMV下配置摄像头输出特定大小和格式的画面,并获取摄像头输出的图像数据将其在LCD上进行显示,。通过本章的学习,读者将学习到在CanMV下驱动配置摄像头调整输出图像的对比度、亮度和饱和度等画面参数。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27.1 sensor模块介绍
27.2 硬件设计
27.3 程序设计
27.4 运行验证
27.1 sensor模块介绍
有关sensor模块的介绍,请见第26.1小节《sensor模块介绍》。
27.2 硬件设计
27.2.1 例程功能
1. 实时捕获摄像头输出的图像数据,并在LCD上进行显示
2. 当KEY0按键被按下时,配置摄像头输出画面的对比度,对比度的值在2-2之间切换
3. 当KEY1按键被按下时,配置摄像头输出画面的亮度,亮度的值在2-2之间切换
4. 当KEY2按键被按下时,配置摄像头输出画面的饱和度,饱和度的值在2-2之间切换
27.2.2 硬件资源
1. 摄像头
        SCCB_SDA - IO40
        SCCB_SCL - IO41
        DVP_RESET - IO42
        DVP_VSYNC - IO43
        DVP_PWDN - IO44
        DVP_HREF - IO45
        DVP_XCLK - IO46
        DVP_PCLK - IO47
        D0~D7 - DVP_D0~DVP_D7
2. LCD
        LCD_RD - IO34
        LCD_BL - IO35
        LCD_CS - IO36
        LCD_RST - IO37
        LCD_RS - IO38
        LCD_WR - IO39
        LCD_D0~LCD_D7 - SPI0_D0~SPI0_D7
27.2.3 原理图
本章实验内容,需要使用到板载的摄像头接口,在正点原子DNK210开发板上有两处摄像头接口分别为位于正点原子DNK210开发板底板上的ATK-MC2640摄像头模块接口,该接口用于连接正点原子的ATK-MC2640模块,另一个摄像头接口位于正点原子CNK210F核心板,该接口同于直接连接OV2640等摄像头模组,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两个摄像头接口不能同时使用,否则可能导致硬件损坏。
正点原子DNK210开发板上的ATK-MC2640摄像头模块接口的连接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第二十七章
27.2.3.1 ATK-MC2640摄像头模块接口原理图
正点原子CNK210F核心板上的OV2640等摄像头模组接口的连接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第二十七章
27.2.3.2 OV2640等摄像头模组接口原理图
27.3 程序设计
27.3.1 sensor模块
有关sensor模块的介绍,请见第27.1小节《sensor模块介绍》。
27.3.2 程序流程图
图27.3.2.1 摄像头图像调整实验流程图
27.3.3 main.py代码
main.py中的脚本代码如下所示:
from board import board_info
from fpioa_manager import fm
from maix import GPIO
import time
import lcd
import sensor
# IO分配相应的硬件功能
fm.register(board_info.KEY0, fm.fpioa.GPIOHS0)
fm.register(board_info.KEY1, fm.fpioa.GPIOHS1)
fm.register(board_info.KEY2, fm.fpioa.GPIOHS2)
# 构造GPIO对象
key0 = GPIO(GPIO.GPIOHS0, GPIO.IN, GPIO.PULL_UP)
key1 = GPIO(GPIO.GPIOHS1, GPIO.IN, GPIO.PULL_UP)
key2 = GPIO(GPIO.GPIOHS2, GPIO.IN, GPIO.PULL_UP)
contrast = 2
brightness = 2
saturation = 2
# 配置GPIO对象的中断
def key_irq_handler(key):
    global key0
    global key1
    global key2
    global contrast
    global brightness
    global saturation
    time.sleep_ms(20)
    if key is key0 and key.value() == 0:
        if contrast == -2:
            contrast = 2
        elif contrast == 2:
            contrast = -2
        # 设置摄像头输出画面的对比度
        sensor.set_contrast(contrast)
    if key is key1 and key.value() == 0:
        if brightness == -2:
            brightness = 2
        elif brightness == 2:
            brightness = -2
        # 设置摄像头输出画面的亮度
        sensor.set_brightness(brightness)
    if key is key2 and key.value() == 0:
        if saturation == -2:
            saturation = 2
        elif saturation == 2:
            saturation = -2
        # 设置摄像头输出画面的饱和度
        sensor.set_saturation(saturation)
key0.irq(key_irq_handler, GPIO.IRQ_FALLING, GPIO.WAKEUP_NOT_SUPPORT, 7)
key1.irq(key_irq_handler, GPIO.IRQ_FALLING, GPIO.WAKEUP_NOT_SUPPORT, 7)
key2.irq(key_irq_handler, GPIO.IRQ_FALLING, GPIO.WAKEUP_NOT_SUPPORT, 7)
# 初始化LCD
lcd.init()
# 初始化摄像头
sensor.reset()
# 设置摄像头输出帧大小
sensor.set_framesize(sensor.QVGA)
# 设置摄像头输出格式
sensor.set_pixformat(sensor.RGB565)
# 设置摄像头水平镜像
sensor.set_hmirror(False)
# 设置摄像头输出画面的对比度、亮度、饱和度
sensor.set_contrast(contrast)
sensor.set_brightness(brightness)
sensor.set_saturation(saturation)
while True:
    # 显示摄像头输出图像至LCD
    lcd.display(sensor.snapshot())
可以看到首先对中断按键、LCD和摄像头进行了初始化。
接着是配置摄像头输出的帧大小以及输出格式。
然后是针对摄像头的摆放方向配置摄像头进行水平镜像,水平镜像后后续才能在LCDCanMV IDE软件的“帧缓冲区”窗口中看到“较为正常”的图像画面。
最后就是在一个循环中不断地获取摄像头输出的图像数据,然后将图像在LCD显示屏上进行显示。
KEY0按键触发中断的时候,调整摄像头输出画面的对比度;当KEY1按键触发中断的时候,调整摄像头输出画面的亮度;当KEY2按键触发中断的时候,调整摄像头输出画面的饱和度。
27.4 运行验证
DNK210开发板连接CanMV IDE后,点击CanMV IDE上的“开始(运行脚本)”按钮后,可以看到LCD上实时地显示这摄像头采集到的画面。接下来分别按下KEY0按键、KEY1按键和KEY2按键,可以看到LCD上显示的摄像头画面的对比度、亮度和饱和度发生了变化,分别如下图所示:
第二十七章
27.4.1 摄像头输出画面对比度为-2
第二十七章
27.4.2 摄像头输出画面对比度为2
第二十七章
27.4.3 摄像头输出画面亮度为-2
第二十七章
27.4.4 摄像头输出画面亮度为2
第二十七章
27.4.5 摄像头输出画面饱和度为-2
第二十七章
27.4.6 摄像头输出画面饱和度为2

网友A:
您提到的摄像头模块和LCD的连接,有一些不太明白的地方。首先,您提到的摄像头接口有两个,一般情况下,如何选择使用哪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