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写FLASH失败

楼主(2024-08-08):
求助采用STM32G473CBT6,  写片内FLASH失败,代码如下:
        //.ROM_D0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020000
         __attribute__((section(".ROM_D0"))) static uint64_t Key_Flash=(uint64_t)(-1);
    __IO  uint64_t  Key_ID=0x1234567812345678;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DISABLE();   //关闭FLASH预取缓冲区
    if((uint64_t)(-1)==Key_Flash)
    {
        HAL_FLASH_Unlock();
        __HAL_FLASH_CLEAR_FLAG(FLASH_FLAG_OPTVERR);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DOUBLEWORD, (uint32_t)&Key_Flash, Key_ID);
        HAL_FLASH_Lock();
    }

网友A:
检查Flash是否处于写保护状态

网友B:
检查Flash写入函数的实现

网友C:
Flash区域未被正确擦除

网友D:
在Flash写入操作后,检查相关的错误标志(如FLASH_FLAG_PGERR、FLASH_FLAG_WRPRTERR等),以确定写入失败的具体原因。

网友E:
查阅STM32G473CBT6的官方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

网友F:
关闭保护再写

楼主:
没有任何写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Flash写入操作后,检查相关的错误标志(如FLASH_FLAG_PGERR、FLASH_FLAG_WRPRTERR等),以确定写入失败的 ...

发生FLASH_FLAG_PGSERR,FLASH_FLAG_PGAERR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ash区域未被正确擦除

Key_Flash初始化为0xFFFFFFFFFFFFFFFFUL, 无需擦除?

网友G:
电源或时钟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或时钟不稳定

启动延时了100ms, 还是写不进去

网友H:
根据您提供的代码,您正在尝试将一个64位整数(Key_ID)写入片内FLASH。但是,您的代码中存在一些问题,可能导致写入失败。以下是一些建议:

1. 确保您已经正确配置了STM32G473CBT6的时钟和电源,以便正确访问片内FLASH。

2. 检查您的代码是否在正确的内存区域执行。`__attribute__((section(".ROM_D0")))`表示将变量存储在名为".ROM_D0"的内存区域。请确保这个区域是可写的,并且有足够的空间来存储您的数据。

3. 在写入FLASH之前,确保FLASH已经被解锁。您可以使用`HAL_FLASH_Unlock()`函数来实现这一点。

4. 在写入数据之前,清除任何可能的错误标志。您可以使用`__HAL_FLASH_CLEAR_FLAG(FLASH_FLAG_OPTVERR)`来实现这一点。

5. 使用`HAL_FLASH_Program()`函数将数据写入FLASH。请注意,您需要提供正确的参数,包括FLASH类型、地址和数据。在这个例子中,您应该使用`FLASH_TYPEPROGRAM_DOUBLEWORD`作为第一个参数,因为您正在写入一个64位整数。同时,确保地址参数是正确的。

6. 在完成写入操作后,锁定FLASH以防止意外写入。您可以使用`HAL_FLASH_Lock()`函数来实现这一点。

如果您仍然遇到问题,请检查硬件连接和调试器设置,以确保您的开发板可以正确访问片内FLASH。此外,您还可以尝试使用STM32CubeMX或其他工具生成初始化代码,以确保所有必要的配置都已正确设置。

网友I:
写的地址是不是不合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写的地址是不是不合法

调试跟踪,写入的地址是0x08007CA8

网友J:
STM32的FLASH写入操作通常需要先将要写入的整个页面擦除,然后才能进行编程操作。

网友K:
确保写入地址是对齐的。HAL_FLASH_Program 函数要求地址对齐,通常为双字(8 字节)对齐。

网友L(2025-03-16):
HAL_FLASH_Unlock() 和 HAL_FLASH_Lock() 需要确保调用正确,特别是在操作之前和之后清除相关标志。

网友M:
你可以检查一下 STM32 的 Option Bytes,看是否启用了某些写保护或者限制了 Flash 编程。

网友N:
在 Flash 写入之前确保没有其他中断打断操作,尤其是优先级比较高的中断。

网友O:
试试将 Key_Flash 改为某个明确的地址值,看是否是因为使用了 &Key_Flash 导致的问题。

网友P:
可以试着将数据写入不同的 Flash 区域,确认是不是区域本身的访问权限问题。

网友Q:
看一下是否 FLASH_TYPEPROGRAM_DOUBLEWORD 对应的地址是合适的,有些区域不允许双字写入。

网友R:
HAL_FLASH_Program 在失败时不会抛出异常,可以通过查看返回的状态或者 FLASH_SR 标志来诊断错误。

网友S:
你可以通过 STM32CubeMX 生成的初始化代码来确认是否对 Flash 访问有正确的配置,尤其是时钟和权限设置。

网友T:
可能是没有解锁就写入,或者是没有擦除就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