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STM32 Nucleo-64 测评】基于通用定时器产生PWM

楼主(2024-08-08):
首先还是按照一般的 流程,用cube mx进行代码的生成:
选择相关芯片,进行相关时钟的配置,然后在定时器的通道,并使能相关的引脚,使其产生pwm信号。
具体操作过程和代码如下: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开启调试接口
关于系统时钟,可以采用默认的,也可以自行设置一下,hclk设置为250也可以.
在tim.c文件中实现相关的函数:
/* USER CODE BEGIN 1 */
void UpdataFreData(int value)
{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htim2.Instance = TIM2;
                htim2.Init.Prescaler = 24;
                htim2.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2.Init.Period = value;
                htim2.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2.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

        if (HAL_TIM_OC_Init(&htim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htim2.Init.Period/2;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if (HAL_TIM_OC_ConfigChannel(&htim2,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TIM_PWM_Start(&htim2,TIM_CHANNEL_1);
                }

void UpdataDutyData(int value)
{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htim2.Instance = TIM2;
                htim2.Init.Prescaler = 24;
                htim2.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2.Init.Period = 1999;
                htim2.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2.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

if (HAL_TIM_OC_Init(&htim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1999 * value/100 ;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if (HAL_TIM_OC_ConfigChannel(&htim2,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TIM_PWM_Start(&htim2,TIM_CHANNEL_1);
}
/* USER CODE END 1 */
并在头文件中进行声明
最后在main.c中进行调用

网友A:
确保TIM2的时钟源正确配置,Prescaler、Period、Pulse等设置是否符合预期。HCLK设置为250可能需要确保系统时钟配置匹配。

网友B:
不开调试是不是下载一次就不能用了

楼主:
嗯 我的好好看看手册,但是 有没有群,技术群啊 ,方便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TIM2的时钟源正确配置,Prescaler、Period、Pulse等设置是否符合预期。HCLK设置为250可能需要确保系统 ...

嗯 我的好好看看手册,但是 有没有群,技术群啊 ,方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