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MCU入门教程】一、GD32 MCU 开发环境搭建(3)使用 Embedded Builder 开发 GD32

楼主(2024-08-08):
3.1 安装 JAVA 环境
Embedded Builder 是一款基于 Eclipse 和 Java 平台的软件,需要安装 java 环境,在 Oracle 官网下载 https://www.oracle.com/java/technologies/downloads/, 以 jdk-8u152-windows-x64.exe 为例,下载后管理员身份打开并安装,记住安装路径,如“D:\Program Files\Java\jdk1.8.0_351”。
编辑系统变量,将 Java 环境添加到系统环境中。首先在系统变量中添加JAVA_HOME 这个变量。
编辑系统变量中的 Path 变量,单击新建,添加如下两个变量。
在系统变量中新建 CLASSPATH 变量
至此,Java环境便配置完了。Windows+R 键,输入cmd并点击确认,打开 dos 窗口。分别输入java和javac,如果能正常输出java提示信息则说明配置成功。
3.2 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双击压缩包下面的 Embedded Builder.exe 打开 IDE,选择一个路径作为 workspace 的存放位置,确认之后即可进入 IDE 页面。在导航栏依次单击“File->New->Project…”开始新建项目。在 New Project 页面 C/C++ 选项卡下选择 C Project,并单击 Next >。
C 工程选项页面中,在可执行文件“Executable”选项卡下选择“GigaDevice ARM C Project”,填好项目名字之后选择下一步,在下一步中选择对应的芯片,剩余的配置模块即可。
3.3 导入工程
在导航栏处依次选择“File->Import”,开始导入工程。在导入页面的 General 选项卡下选择Existing Projects into Workspace,开始导入现有工程。
在弹出的页面中选择原有工程的路径,IDE 会自动检索该路径下的工程配置文件并列出存在的 Embedded Builder 项目。勾选需要导入的项目后单击 Finish 即可完成工程的导入。
3.4 在 Embedded Builder IDE 中编译调试 GD32
右键工程打开工程选项,选择“Build Project”开始编译工程,编译的 Log 信息会在下方的 console窗口打印,编译效果如下图所示。
单击导航栏上的 debug configuration,可以进入 Debug 配置页面。
单击 Debugger 选项卡,可以选择需要的调试器,默认为 GD-Link,这里切换为 J-Link。单击Debug 按钮进入 Debug 页面。
Debug页面如下,左侧为文件导航栏,中间为文件编辑器,右侧包含寄存器、内存、断点及其他调试信息,下方是终端提示信息,Debug信息及其他提示信息。

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

网友A:
调试的jlink是怎么出来的,我这里只有gdlink?

网友B(2024-09-20):
我也没有jlink,估计是没有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C:
很详细的搭建环境,研究一下

网友D(2024-12-16):
我也沒看到 j-link 選項。
但確定 j-link 是可以使用的狀態
Embedded Builder 今天也重新下載過,還是不行...

@二收到的 :目前先把 EmbeddedBuilder 當 ST 的 CubeMX 用,但是 code 從下載 EmbeddedBuilder 裡面的 examples 去複製貼上到其他熟悉的IDE使用... 要不就要找代理商凹一個 GD-LINK 了
你好,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呜呜呜

网友E(2025-05-25):
如果创建工程时芯片型号无法选中,可能是未安装对应芯片支持包

网友F(2025-10-10):
已按照上面方法,但解压时有部分文件出错不知怎样,说无法打开件,重新下载安装包也是这样问题

网友F:
下面是解压出错部份文 件的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