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57ZM 无法jlink无法连接问题

楼主(2024-08-08):
jlink版本为V9.5,jfalsh驱动为官网最新版本V7.98c,使用swd连接方式进行连接出现无法连接问题,已经排查过swd接线问题,使用的GD32H757ZM是购买的开发板但是jlink就是没有办法连接。

网友A:
硬件连接是否有误

网友B:
JLINK 里面跳线是否正确

网友C:
keil选了jink设备选项 然后会显示jink设备

网友D:
建议检查并更新J-Link的驱动程序到最新版本。

网友E:
检查PCB布局和封装是否正确。错误的封装或布局可能导致引脚连接错误或信号干扰。

网友F:
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G:
如果使用的是USB转串口适配器,请检查其驱动程序和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H:
尝试对GD32H757ZM MCU进行复位操作,看看是否能够解决问题。
如果问题依旧存在,尝试完全断电后再重新上电。

网友I:
建议咨询J-Link供应商或GD32 MCU厂商的技术支持。

网友J:
尝试手动按下开发板上的复位按钮,然后重新连接 J-Link。

网友K(2024-10-14):
jflash官网最新版本V7.98c对于识别GD32H757ZM开发板确实有问题,我怕也遇到了。怀疑是芯片识别算法有问题,建议你降低jlink版本自己打GD32H757ZM的补丁再试试。我用的7.62版本,自己打好补丁后没有问题。

网友L(2024-11-27):
引用 网友K:
jflash官网最新版本V7.98c对于识别GD32H757ZM开发板确实有问题,我怕也遇到了。怀疑是芯片识别算法有问题, ...

怎么打补丁

网友:
硬件建议用V11/V12编程H7, https://bbs.21ic.com/icview-3414532-1-1.html

网友M(2025-01-06):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N(2025-06-11):
我也是同样问题,jlink驱动升级为v8.40,Jflash可以找到757,但keil中仿真器无法识别到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