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 SPI DMA 条件下如何配置8位的CRC

楼主(2024-08-08):
如题 GD32F303 SPI DMA 条件下如何配置8位的CRC,我的配置如下
void Spi1_init()
{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_struct;

        /* deinitilize SPI and the parameters */
    spi_i2s_deinit(SPI1);
        spi_struc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 configure SPI1 GPIO: NSS/PB12, SCK/PB13, MISO/PB14, MOSI/PB15 */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MAX, GPIO_PIN_13 | GPIO_PIN_15);    /* SPI1 GPIO config: SCK/PB13, MOSI/PB15 */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MAX, GPIO_PIN_14);            /* SPI1 GPIO config: MISO/PB14 */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MAX, GPIO_PIN_12);                 /* PB12 as CS */

        SPI1_CS_H;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_init_struct.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 SPI 接口逻辑在时钟极性 (CPOL) = 0 和时钟相位 (CPHA) = 0 的情况下运行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注意 SPI_NSS_HARD是指外部的CS 也就是说对从机有效 主机应该使用SPI_NSS_SOFT
    spi_init_struct.prescale                = SPI_PSC_32;
    spi_init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大端
    spi_init(SPI1,&spi_init_struct);

    /* set crc polynomial */
    spi_crc_polynomial_set(SPI1,7);
    spi_crc_on(SPI1);

    /* enable SPI1 */
    spi_enable(SPI1);
}

我使用了,可是实际上示波器没有监测到下发的正常校验结果
spi_crc_polynomial_set(SPI1,7);
spi_crc_on(SPI1);

发送数据填充
{
        Afex->Spi_Txbuf[0] = Afex->Aevaddr;
        Afex->Spi_Txbuf[1] = 0xFF;
        //Afex->Spi_Txbuf[2] = CRC8(Afex->Spi_Txbuf, 2);
        AFE1_CS_L;
        SPI1_TransmitReceiveDma(Afex->Spi_Txbuf, Afex->Afe_Rxbuf, 2);
        AFE1_CS_H;
}

//DMA数据填充和发送使能等这里用了个信号量阻塞
uint8_t SPI1_TransmitReceiveDma(const uint8_t * data_tx, uint8_t * data_rx,const uint8_t length)
{
    uint8_t result = 0;
        taskENTER_CRITICAL();

        dma_memory_address_config(DMA0,DMA_CH4,(uint32_t)data_tx);
        dma_transfer_number_config(DMA0,DMA_CH4,length);

        dma_memory_address_config(DMA0,DMA_CH3,(uint32_t)data_rx);
        dma_transfer_number_config(DMA0,DMA_CH3,length+1);

        spi_enable(SPI1);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4);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3);     /* 使能 DMA 数据流 */

    spi_dma_enable(SPI1, SPI_DMA_TRANSMIT);
    spi_dma_enable(SPI1, SPI_DMA_RECEIVE); /* 使能 SPI DMA 请求 */

        taskEXIT_CRITICAL();
        result = (xSemaphoreTake(spi1_txComplete, 50) == pdTRUE) &&
          (xSemaphoreTake(spi1_rxComplete, 50) == pdTRUE); /* 等待传输完成 */

        taskENTER_CRITICAL();
        spi_disable(SPI1);
        taskEXIT_CRITICAL();

        return result;
}

//中断监测函数监测到发送或接收完毕后释放信号量接触发送现场阻塞

void  spi1TxDmaIsr(void)
{
        if(dma_interrupt_flag_get(DMA0,DMA_CH4,DMA_INT_FLAG_FTF)){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0, DMA_CH4, DMA_INT_FLAG_G);            /* 清除中断标志位 */
                portBASE_TYPE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FALSE;

//                dma_interrupt_disable(DMA0, DMA_CH4, DMA_INT_FTF);
                dma_flag_clear(DMA0, DMA_CH4, DMA_FLAG_FTF);                        /*停止并清除 DMA 数据流 */
                spi_dma_disable(SPI1, SPI_DMA_TRANSMIT);                            /* 关闭 SPI DMA 请求 */
                dma_channel_disable(DMA0, DMA_CH4);                                 /* 关闭数据流 */

                xSemaphoreGiveFromISR(spi1_txComplete,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释放信号量 */
                portYIELD_FROM_ISR(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

void spi1RxDmaIsr(void)
{
        if(dma_interrupt_flag_get(DMA0,DMA_CH3,DMA_INT_FLAG_FTF)){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0, DMA_CH3, DMA_INT_FLAG_G);            /* 清除中断标志位 */

                portBASE_TYPE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FALSE;

//                dma_interrupt_disable(DMA0, DMA_CH3, DMA_INT_FTF);
                dma_flag_clear(DMA0, DMA_CH3, DMA_FLAG_FTF);                        /* 停止并清除 DMA 数据流 */
                spi_dma_disable(SPI1, SPI_DMA_RECEIVE);                             /* 关闭 SPI DMA 请求 */
                dma_channel_disable(DMA0, DMA_CH3);                                 /* 关闭数据流 */

                xSemaphoreGiveFromISR(spi1_rxComplete,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释放信号量 */
                portYIELD_FROM_ISR(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
以上是SPI 驱动收发相关的配置,实际上并没有发出正确的校验值。
认为硬件crc会自动填充一位8bit数据到末尾的缓存区,官方文档对此说明很少。

网友A:
在GD32F303系列单片机中配置SPI DMA以及8位的CRC校验,需要分别进行SPI DMA的配置和CRC校验的配置。

网友B:
需要正确设置SPI和DMA的相关参数,并启用硬件CRC计算功能。

网友C:
通过spi_parameter_struct结构体,将SPI设置为“主模式”

网友D:
将SPI的SCK、MOSI、MISO引脚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并将NSS引脚配置为推挽输出

网友E:
GD32支持32位CRC计算,但对于8位CRC,可能需要自定义实现或采用特定于应用的方法

网友F:
在内存中设置一个缓冲区用于存放待发送的数据,并初始化DMA传输所需的相关参数

网友G:
通过DMA将缓冲区中的数据发送到SPI的数据传输寄存器中,实现自动传输

网友H(2024-09-30):
* 停止并清除 DMA 数据流 */                 spi_dma_disable(SPI1, SPI_DMA_RECEIVE);                             /* 关闭 SPI DMA 请

网友I:
在 GD32F303 微控制器上使用 SPI 和 DMA 进行通信时,配置 8 位的 CRC(循环冗余校验)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实现

网友J:
初始化 SPI 和 DMA 外设。使能 SPI,

网友K:
GD32F303 的 SPI 外设支持硬件 CRC 计算。

网友L:
在发送数据时,SPI 会自动计算 CRC。

网友M:
正常来说,官方的例程是不是也会有这种配置啊?

网友N:
用CRC软件的方式进行校验呗,不也可以么

网友O:
其实使用协议的方式,数据内容进行CRC校验也是可以的

网友P:
你这算是直接使用SPI的硬件部分实现的CRC校验啊?

网友Q:
看着还不错啊,话说GD是不是也有可视化配置软件?能不能直接这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