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H7RS-DK如何调试阶段在EXTRAM中烧写代码并进行调试。

楼主(2024-08-08):
我在试用STM32H7S7-DK时,烧写程序到外部FLASH太久了,每次都是5分钟以上,许工给了一个建议在程序调试阶段,可以烧写到外部RAM中运行。但是我还没有掌握这个方法。哪位大佬可以给点建,如何配置分段加载。

网友A:
确定外部RAM的规格和地址,修改分散加载文件,配置调试器

网友B(2024-12-31):
可以考虑使用外部RAM

网友C:
程序多大要5分钟

网友D:
需要硬件支持以及boot修改

网友E:
建议实用利用boot进行更改设计下载位置

网友F:
在STM32H7S7-DK开发板上,将程序烧写到外部RAM中运行可以显著加快调试阶段的烧写速度

网友G:
修改链接脚本(Linker Script)你需要修改链接脚本,将程序的部分或全部代码和数据段映射到外部RAM中。假设你使用的是GCC编译器,链接脚本通常是一个.ld文件

网友H:
在调试器中,你需要配置调试器将程序加载到外部RAM

网友I:
Startup”选项卡中,勾选“Load executable to RAM”。确保调试器知道外部RAM的起始地址和大小

网友J:
在程序启动时,你需要确保外部RAM已经被正确初始化。通常,这需要在main()函数之前完成。你可以在SystemInit()函数中添加外部RAM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K:
外部RAM的访问速度通常比内部RAM慢,因此在实际运行时可能会有性能影响

网友L:
掉电丢失,外部RAM是易失性存储器,掉电后数据会丢失,因此不适合存储需要持久化的数据

网友M:
如果你只需要调试部分代码,可以考虑将这部分代码单独映射到外部RAM中,而将其他代码保留在内部RAM中,以平衡性能和调试速度

网友N:
分段加载好像需要配置链接文件才行吧

网友O:
这个我也没了解过,但是你可以局部擦除吧,这样是不是就好点?

网友P(2025-01-30):
软硬件都需要支持的

网友Q:
烧写到外部RAM调试确实快很多,建议你先修改链接脚本,把代码段 (.text) 和数据段 (.data) 放到 EXTRAM。

网友R:
STM32H7 系列的外部 RAM 访问需要正确配置 FMC 控制器,不然程序可能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S:
在 CubeIDE 中可以手动设置“Linker Script”来指定不同段的存储位置,推荐先备份原始脚本再修改。

网友T:
EXTRAM调试的好处是烧写快,但重启后程序会丢失,这点要注意。

网友U:
你可以参考 ST 的官方例程,有些例子已经配置好了 EXTRAM 的使用方法。

网友V:
记得打开 MPU 配置,尤其是外部 RAM 访问权限,避免出现总线错误。

网友W:
如果遇到运行不稳定,可以检查时钟和缓冲区设置,EXTRAM 的速度和同步时序很重要。

网友X:
建议在 CubeMX 中启用外部 RAM 并生成初始化代码,这样不用手动配置寄存器了。

网友Y:
通过 JTAG 或 SWD 直接调试 RAM 中的程序速度飞快,可以大大提升开发效率。

网友Z:
除了 EXTRAM,你也可以考虑直接用调试工具的“Download to RAM”选项来跳过烧写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