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Break at address "0xdeadbeee" with no callstack information available, or outside of program code.

楼主(2024-08-08):
0xdeadbeee 地址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调试死机的时候会跳转到这个地址?

网友A:
内存错误导致跳转到这个地址?

网友B:
如果程序发生了堆栈溢出,它可能会破坏堆栈的完整性,导致程序控制流异常。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异常可能会被调试器捕获,并显示跳转到了看似随机的地址(如 0xdeadbeee)。

网友C:
硬件或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