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补充完整的usart通信方式

楼主(2024-08-08):
这个逻辑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但是下载到板子上的时候,却没有什么反应,调试的时候说是 时钟配置的有问题,那个大佬能看看这个时钟配置的问题在哪里呢?
这个并没有dma的功能
最后并没有出现串口的通信现象。

网友A:
您好!能否提供一下具体的时钟配置代码或者时钟树的配置图?

网友B:
从截图看你的串口选择就有问题

网友C:
没有dma吗?

网友D:
USB模块依赖于系统时钟或者一个独立的48 MHz时钟源。

网友D:
USB模块通常需要一个48 MHz的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