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exe(Jlink commander)的常用命令

楼主:
前面有给大家分享过如何通过Jlink查看GD32芯片跑飞后程序死在哪里?里面用到了Jlink.exe(Jlink commander),今天再来介绍下这个工具下的几个常用命令。
1mem:按字节读内存
命令格式为 mem <地址> <读取个数>,比如想要读取GD32F303串口0的状态寄存器0,该寄存器地址为0x40013800,则输入mem 0x40013800 4即可。

2mem32:按字(4字节)读内存
命令格式为 mem32 <地址> <读取个数>,比如想要读取GD32F303串口0的状态寄存器0,该寄存器地址为0x40013800,则输入mem32 0x40013800 1即可。
3W4:按字(4字节)写内存
命令格式为 W4 <地址> <写入的数据>,比如想要写入数据到串口0控制寄存器0来使能串口0,该寄存器地址为0x4001380C,则输入W4 0x4001380C 0x2000即可(即将第13位的UEN1)。这里需要注意下,一般情况下想要控制某个寄存器的某位,要先将该寄存器的数据读出来,单独改变要控制的位再写入。

4hHalt,即停止CPU运行,输入该指令后可以查看PC指针等信息。
5g:全速运行,输入该指令后CPU即开始运行
6s:单步运行,输入该指令后CPU执行一个汇编指令,注意,必须在CPU Halt状态下才可以使用单步运行指令,即在使用单步运行前,需要先调用“h”指令。
7r:复位CPU,输入该指令后,MCU发生一次复位,程序重新开始运行。
以上就是Jlink.exe最常用的一些命令,当然还有一些更高阶的命令,以后再给大家介绍哦。

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

网友A(2024-08-10):
如何查看跑飞前最后一步在哪里呢 这个可以看到吗

网友B:
Jlink.exe的常用命令包括mem、mem32、W4、h、g、s、r等

网友C:
h:Halt,停止CPU运行,用于查看PC指针等信息

网友D:
setpc指令的作用是设置PC寄存器的值

网友E:
regs指令用于读寄存器组织,显示所有寄存器的信息

网友F:
loadbin指令用于加载可执行二进制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