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关于引脚电平的疑问

楼主(2024-08-09):
普通的io口是不是直接支持5V的电平呢  如果不支持的话 在什么模式下可以支持或者需要外部电路如何进行处理呢,比如加一个保护电阻之类的  ?

网友A:
您好,若不支持5V的IO要接5V,建议接一个电阻进行分压,或者使用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B:
看手册,有5V容忍的带FT标识的都可以直接接5V,如果没有用电阻分压

网友C:
肯定是需要5V分压接进去,不然时间的高压可能会损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