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如何使用Icicle板Buildroot中的SCP

楼主(2024-08-09):
本文提供了使用 Buildroot 和 OpenSSH 软件包在 Icicle 套件上启用 SCP(安全复制协议)的指南。 SCP 可以在开发阶段被使用,它允许用户在本地主机和远程主机之间复制文件。
1.        在构建镜像之前使能 openssh 包
  导航到buildroot
   $ cd Buildroot
  设置外部 Buildroot 配置:
  $ BR2_EXTERNAL=../buildroot-external-microchip/ make icicle_defconfig
  运行菜单配置工具:
   $ make menuconfig
在菜单中,导航至:
Target Packages > Networking application
使能openssh及其所有子包,包括客户端和服务器

保存配置并退出菜单。
使用新配置构建映像:
$ make
2.        部署映像和初始设置
在启用 OpenSSH 的情况下构建镜像后,将其部署到 Icicle Kit 并在 Icicle Kit 上启动镜像并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1)创建新用户
出于安全原因,建议为 SCP 操作创建非 root 用户:
创建一个新用户(例如,mike):
$ adduser mike
为新用户创建主目录:
$ mkdir -p /home/mike
将新主目录的所有权更改为新用户:
$ chown -R  mike:/home/mike

(2)建立 SSH 连接
从主机 PC 建立与 Icicle 套件的 SSH 连接以验证访问:
使用新用户的凭据通过 SSH 连接到 Icicle 套件:
$ ssh mike@<your icicle IP address>
如果不确定 Icicle 套件的 IP 地址,可以使用以下方法进行检查:
$ ifconfig

(3)安全复制文件
建立 SSH 连接后,可以安全地将文件复制到 Icicle Kit:
从主机 PC,使用 scp 命令将文件(例如 test.txt)复制到新用户的主目录:
$ scp test.txt mike@<ip address>:/home/mike
可以使用 WinSCP for Windows 或 Mobaxterm 终端中的 scp 命令进行安全文件传输.

网友A:
使用Icicle板和Buildroot构建系统时,您可能需要使用SCP(Secure Copy Protocol)来传输文件到开发板或从开发板传输文件。SCP是一种基于SSH(Secure Shell)的文件传输协议,它允许您在主机和目标设备之间安全地复制文件

网友B:
确保Icicle板已启动并运行:确保您的Icicle板已经启动,并且已经安装了SSH服务器(通常是OpenSSH)。确保您的Icicle板和主机可以通过网络相互访问

网友C:
知道目标设备的IP地址:您需要知道Icicle板的IP地址。SSH访问权限:您需要有Icicle板的SSH访问权限,通常是通过用户名和密码,或者通过SSH密钥。

网友D:
从主机传输文件到Icicle板要将文件从主机传输到Icicle板,可以使用以下命令:scp /path/to/local/file root@<target_ip_address>:/path/to/remote/directory例如,如果您想将名为myfile.txt的文件传输到Icicle板的根目录,并且Icicle板的IP地址是192.168.1.100,您可以使用:scp myfile.txt root@192.168.1.100:/root/

网友E:
从Icicle板传输文件到主机要将文件从Icicle板传输到主机,可以使用以下命令:scp root@<target_ip_address>:/path/to/remote/file /path/to/local/directory例如,如果您想将Icicle板上名为myfile.txt的文件传输到主机的当前目录,并且Icicle板的IP地址是192.168.1.100,您可以使用:scp root@192.168.1.100:/root/myfile.txt .

网友F:
如果您不想每次传输文件时都输入密码,可以使用SSH密钥进行身份验证。首先,您需要在主机上生成SSH密钥对

网友G:
权限:确保您有足够的权限在目标目录中读取或写入文件

网友H:
将公钥复制到Icicle板,之后,您就可以在不输入密码的情况下使用SCP传输文件了

网友I:
一般要注意路径,确保指定的路径是正确的,并且在目标设备上存在

网友J:
网络稳定性:确保网络连接稳定,以避免传输中断。

网友K(2025-09-26):
在 Icicle 板 Buildroot 中使用 SCP,先确保目标板和主机网络连通。主机端用命令:scp 本地文件 root@<目标板IP>:/路径 发送文件,或 scp root@<目标板IP>:/文件 本地路径 接收。需确认目标板开启 SSH 服务,Buildroot 默认可能已集成,无密码登录可配置 SSH 密钥,操作类似标准 Linux 的 SCP 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