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9H20K31 DMA 串口配置失败

楼主(2024-08-09):
按照官方的例程配置串口DMA TX发送不出来数据包,DMA RX只搬运一次,第二次buffer不变化就不搬运了,还有就是串口空闲中断配置不成功,配置中断类型UART_INT_TRANEMPTY,触发不了空闲中断,只能配置成接收中断,配置成空中断进不去,求串口空闲中断配置教程,求DMA串口配置教程,,,,

网友A:
这个例程里应该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例程里应该有吧

例程没有串口空闲中断,TX发送。。。DMA RX也就只能接收一次

网友B:
找到相似的,然后去反查原函数,在头文件的.c的原函数里会有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