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Dhrystone移植说明

楼主(2024-08-09):
1. Dhrystone简介

Dhrystone是由Reinhold P. Weicker在1984年提出来的一个基准测试程序,其主要目的是测试处理器的整数运算和逻辑运算的性能。Dhrystone首先用Ada语言发布,后来Rick Richardson为Unix开发了用C语言编写的Version 1.1,这个版本也成功的推动了Dhrystone的广泛应用。

Dhrystone标准的测试方法很简单,就是单位时间内跑了多少次Dhrystone程序,其指标单位为DMIPS/MHz。MIPS是Million Instructions Per Second的缩写,每秒处理的百万级的机器语言指令数。DMIPS中的D是Dhrystone的缩写,它表示了在Dhrystone标准的测试方法下的MIPS。

DMIPS表示的是一个相对值,由于历史原因将VAX-11/780机器上每秒运行1757次 Dhrystone程序定义为1 DMIPS,因此在其他平台测试到的每秒Dhrystone次数应除以1757,才是DMIPS数值。

DMIPS/MHz:表示CPU在每1MHz的运行速度下可以执行多少个DMIPS,由于DMIPS与CPU频率具有正相关性,所以这一分数更容易比较不同的CPU在不同的时钟频率下运行Dhrystone的结果。

作为一项基准程序Dhrystone具有以下缺陷:

1) 代码与具有代表性的实际程序代码并不相同。
2) 易受编译器影响。
3) 代码量过小,在现代CPU中,它能够被放进指令缓存中,所以它并不能严格的测量取指性能。

2. 源码获取

Dhrystone程序的最新版本是2.1,其实际上于1988年便已停更。Dhrystone并没有官网,所以想下载其源程序可能会有很多来源,有各种语言版本的实现,以及各种平台下的移植程序。

Roy Longbottom,是一个来自英国政府计算机采购部门Central Computer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gency (CCTA)的职员,他制作了一个PC性能测试结果网站,搜集了很多性能测试程序以及结果,其中便有Dhrystone,我们可以从他的网站下载Dhrystone源码(C语言版)。

下载地址:http://www.roylongbottom.org.uk/classic_benchmarks.tar.gz

源代码在\classic_benchmarks\source_code\dhrystone2\ 目录下,文件如下:

文件介绍:

dhry.h —— 关于兼容性的原型定义
dhry_1.c —— 主程序入口
dhry_2.c —— 算法子程序

Dhrystone其源码本是用作在PC上运行的,移植到ARM Cortex-M平台下裸系统运行,一般需要修改dhry.h和dhry_1.c文件、删除I/O的相关代码、实现计时函数和打印函数。

3. 移植

Dhrystone作为一项基准测试程序,C编译器的编译效率对测试结果也有很大影响,实测在IAR代码优化下的跑分较高。本文以MM32F5270 MCU为例,开发板型号为Mini-F5277-OB|MB-100,使用IAR 9.30.1 IDE,介绍Dhrystone程序的移植和相关配置。

3.1   创建工程

工程可以参考灵动微电子官网的MM32F5270 LibSamples(https://www.mindmotion.com.cn/products/mm32mcu/mm32f/mm32f_performance/mm32f5270/),也可以直接选择一个简单的工程稍作修改。

3.2   加入Dhrystone

在工程中新创建一个文件夹,命名为“Dhrystone”。

Dhrystone源代码在\classic_benchmarks\source_code\dhrystone2\目录,将dhry.h、dhry_1.c、dhry_2.c复制到该文件夹。

在项目栏添加DHRYSTONE组,并加入dhry_1.c、dhry_2.c文件。

在Option->C/C++ Complier菜单加入dhry.h文件包含路径。

工程结构如下:

3.3   文件修改

参考MM32F5270 LibSamples,其工程具有统一的代码结构,以及做好了硬件的初始化,为了便于移植,将dhry_1.c自带的main函数名称改为dhrystone,在硬件初始化之后调用。

Dhrystone本是用作在PC上运行的,需要删除计时部分、文件I/O部分,以适合在嵌入式平台运行。

计时部分:删除dhry_1.c文件里的#include语句、删除dhry.h文件里跟TIME宏相关的代码;

文件I/O部分:删除dhry_1.c文件里的#include语句、删除涉及Dhry.txt的代码。

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dhry1.c文件:

/*
*************************************************************************
*
*                   "DHRYSTONE" Benchmark Program
*                   -----------------------------
*
*  Version:    C, Version 2.1
*
*  File:       dhry_1.c (part 2 of 3)
*
*  Date:       May 25, 1988
*
*  Author:     Reinhold P. Weicker
*
*************************************************************************
*
*     #define options not used
*/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hry.h"

/* Global Variables: */

Rec_Pointer     Ptr_Glob, Next_Ptr_Glob;
int             Int_Glob;
Boolean         Bool_Glob;
char            Ch_1_Glob, Ch_2_Glob;
int             Arr_1_Glob [50];
int             Arr_2_Glob [50] [50];

Enumeration Func_1 (Capital_Letter Ch_1_Par_Val, Capital_Letter Ch_2_Par_Val);
    /*
    forward declaration necessary since Enumeration may not simply be int
    */

#ifndef REG
Boolean Reg = false;
#define REG
    /* REG becomes defined as empty */
    /* i.e. no register variables   */
#else
Boolean Reg = true;
#endif

void Proc_1 (REG Rec_Pointer Ptr_Val_Par);
void Proc_2 (One_Fifty *Int_Par_Ref);
void Proc_3 (Rec_Pointer *Ptr_Ref_Par);
void Proc_4 ();
void Proc_5 ();
void Proc_6 (Enumeration Enum_Val_Par, Enumeration *Enum_Ref_Par);
void Proc_7 (One_Fifty Int_1_Par_Val, One_Fifty Int_2_Par_Val, One_Fifty *Int_Par_Ref);
void Proc_8 (Arr_1_Dim Arr_1_Par_Ref, Arr_2_Dim Arr_2_Par_Ref, int Int_1_Par_Val, int Int_2_Par_Val);
Boolean Func_2 (Str_30 Str_1_Par_Ref, Str_30 Str_2_Par_Ref);

/* variables for time measurement: */
#define Too_Small_Time 2 /* Measurements should last at least 2 seconds */

double User_Time;
double Microseconds, Dhrystones_Per_Second, Vax_Mips;

/* end of variables for time measurement */

void dhrystone(void)
    /*****/
    /* main program, corresponds to procedures        */
    /* Main and Proc_0 in the Ada version             */
{

        One_Fifty   Int_1_Loc;
  REG   One_Fifty   Int_2_Loc;
        One_Fifty   Int_3_Loc;
  REG   char        Ch_Index;
        Enumeration Enum_Loc;
        Str_30      Str_1_Loc;
        Str_30      Str_2_Loc;
  REG   int         Run_Index;
  REG   int         Number_Of_Runs;

  /* Initializations */
  Next_Ptr_Glob = (Rec_Pointer) malloc (sizeof (Rec_Type));
  Ptr_Glob = (Rec_Pointer) malloc (sizeof (Rec_Type));

  Ptr_Glob->Ptr_Comp                    = Next_Ptr_Glob;
  Ptr_Glob->Discr                       = Ident_1;
  Ptr_Glob->variant.var_1.Enum_Comp     = Ident_3;
  Ptr_Glob->variant.var_1.Int_Comp      = 40;
  strcpy (Ptr_Glob->variant.var_1.Str_Comp, "DHRYSTONE PROGRAM, SOME STRING");
  strcpy (Str_1_Loc, "DHRYSTONE PROGRAM, 1'ST STRING");

  Arr_2_Glob [8][7] = 10;
  /* Was missing in published program. Without this statement,   */
  /* Arr_2_Glob [8][7] would have an undefined value.            */
  /* Warning: With 16-Bit processors and Number_Of_Runs > 32000, */
  /* overflow may occur for this array element.                  */

  printf ("Dhrystone Benchmark, Version 2.1 (Language: C or C++)\n");

  getDetails();

  if (Reg)
  {
    printf ("Program compiled with 'register' attribute\n");
  }
  else
  {
    printf ("Program compiled without 'register' attribute\n");
  }

  Number_Of_Runs = NUMBER_Of_RUNS;
  printf ("Execution starts, %d runs through Dhrystone......\n", Number_Of_Runs);
  /***************/
  /* Start timer */
  /***************/
  start_time();

  for (Run_Index = 1; Run_Index <= Number_Of_Runs; ++Run_Index)
  {
    Proc_5();
    Proc_4();
    /* Ch_1_Glob == 'A', Ch_2_Glob == 'B', Bool_Glob == true */
    Int_1_Loc = 2;
    Int_2_Loc = 3;
    strcpy (Str_2_Loc, "DHRYSTONE PROGRAM, 2'ND STRING");
    Enum_Loc = Ident_2;
    Bool_Glob = ! Func_2 (Str_1_Loc, Str_2_Loc);
    /* Bool_Glob == 1 */
    while (Int_1_Loc < Int_2_Loc)  /* loop body executed once */
    {
      Int_3_Loc = 5 * Int_1_Loc - Int_2_Loc;
        /* Int_3_Loc == 7 */
      Proc_7 (Int_1_Loc, Int_2_Loc, &Int_3_Loc);
        /* Int_3_Loc == 7 */
      Int_1_Loc += 1;
    }   /* while */
      /* Int_1_Loc == 3, Int_2_Loc == 3, Int_3_Loc == 7 */
    Proc_8 (Arr_1_Glob, Arr_2_Glob, Int_1_Loc, Int_3_Loc);
     /* Int_Glob == 5 */
    Proc_1 (Ptr_Glob);
    for (Ch_Index = 'A'; Ch_Index <= Ch_2_Glob; ++Ch_Index)
     /* loop body executed twice */
    {
      if (Enum_Loc == Func_1 (Ch_Index, 'C'))
      /* then, not executed */
      {
         Proc_6 (Ident_1, &Enum_Loc);
         strcpy (Str_2_Loc, "DHRYSTONE PROGRAM, 3'RD STRING");
         Int_2_Loc = Run_Index;
         Int_Glob = Run_Index;
      }
    }
    /* Int_1_Loc == 3, Int_2_Loc == 3, Int_3_Loc == 7 */
    Int_2_Loc = Int_2_Loc * Int_1_Loc;
    Int_1_Loc = Int_2_Loc / Int_3_Loc;
    Int_2_Loc = 7 * (Int_2_Loc - Int_3_Loc) - Int_1_Loc;
    /* Int_1_Loc == 1, Int_2_Loc == 13, Int_3_Loc == 7 */
    Proc_2 (&Int_1_Loc);
    /* Int_1_Loc == 5 */

  } /* loop "for Run_Index" */

  /**************/
  /* Stop timer */
  /**************/
  User_Time = end_time();

  printf ("Execution ends!\n");
  printf ("%12.0f runs %6.2f seconds \n",(double)Number_Of_Runs, (double)User_Time);
  printf ("\n");

  printf ("Final values:\n");
  printf ("Int_Glob:      ");
  if (Int_Glob == 5)  printf ("O.K.  ");
  else                printf ("WRONG ");
  printf ("%d\n", Int_Glob);

  printf ("Bool_Glob:     ");
  if (Bool_Glob == 1) printf ("O.K.  ");
  else                printf ("WRONG ");
  printf ("%d\n", Bool_Glob);

  printf ("Ch_1_Glob:     ");
  if (Ch_1_Glob == 'A')  printf ("O.K.  ");
  else                   printf ("WRONG ");
  printf ("%c\n", Ch_1_Glob);

  printf ("Ch_2_Glob:     ");
  if (Ch_2_Glob == 'B')  printf ("O.K.  ");
  else                   printf ("WRONG ");
  printf ("%c\n",  Ch_2_Glob);

  printf ("Arr_1_Glob[8]: ");
  if (Arr_1_Glob[8] == 7)  printf ("O.K.  ");
  else                     printf ("WRONG ");
  printf ("%d\n", Arr_1_Glob[8]);

  printf ("Arr_2_Glob8/7: ");
  if (Arr_2_Glob[8][7] == Number_Of_Runs + 10)
                         printf ("O.K.  ");
  else                   printf ("WRONG ");
  printf ("%10d\n", Arr_2_Glob[8][7]);

  printf ("Ptr_Glob->            ");
  printf ("  Ptr_Comp:       *    %d\n", (int) Ptr_Glob->Ptr_Comp);

  printf ("  Discr:       ");
  if (Ptr_Glob->Discr == 0)  printf ("O.K.  ");
  else                       printf ("WRONG ");
  printf ("%d\n", Ptr_Glob->Discr);

  printf ("Enum_Comp:     ");
  if (Ptr_Glob->variant.var_1.Enum_Comp == 2)
                       printf ("O.K.  ");
  else                printf ("WRONG ");
  printf ("%d\n", Ptr_Glob->variant.var_1.Enum_Comp);

  printf ("  Int_Comp:    ");
  if (Ptr_Glob->variant.var_1.Int_Comp == 17)  printf ("O.K.  ");
  else                                         printf ("WRONG ");
  printf ("%d\n", Ptr_Glob->variant.var_1.Int_Comp);

  printf ("Str_Comp:      ");
  if (strcmp(Ptr_Glob->variant.var_1.Str_Comp,
                       "DHRYSTONE PROGRAM, SOME STRING") == 0)
                       printf ("O.K.  ");
  else                printf ("WRONG ");
  printf ("%s\n", Ptr_Glob->variant.var_1.Str_Comp);

  printf ("Next_Ptr_Glob->       ");
  printf ("  Ptr_Comp:       *    %d", (int) Next_Ptr_Glob->Ptr_Comp);
  printf (" same as above\n");

  printf ("  Discr:       ");
  if (Next_Ptr_Glob->Discr == 0)
                       printf ("O.K.  ");
  else                printf ("WRONG ");
  printf ("%d\n", Next_Ptr_Glob->Discr);

  printf ("Enum_Comp:     ");
  if (Next_Ptr_Glob->variant.var_1.Enum_Comp == 1)
                       printf ("O.K.  ");
  else                printf ("WRONG ");
  printf ("%d\n", Next_Ptr_Glob->variant.var_1.Enum_Comp);

  printf ("  Int_Comp:    ");
  if (Next_Ptr_Glob->variant.var_1.Int_Comp == 18)
                       printf ("O.K.  ");
  else                printf ("WRONG ");
  printf ("%d\n", Next_Ptr_Glob->variant.var_1.Int_Comp);

  printf ("Str_Comp:      ");
  if (strcmp(Next_Ptr_Glob->variant.var_1.Str_Comp,
                       "DHRYSTONE PROGRAM, SOME STRING") == 0)
                       printf ("O.K.  ");
  else                printf ("WRONG ");
  printf ("%s\n", Next_Ptr_Glob->variant.var_1.Str_Comp);

  printf ("Int_1_Loc:     ");
  if (Int_1_Loc == 5)
                       printf ("O.K.  ");
  else                printf ("WRONG ");
  printf ("%d\n", Int_1_Loc);

  printf ("Int_2_Loc:     ");
  if (Int_2_Loc == 13)
                       printf ("O.K.  ");
  else                printf ("WRONG ");
  printf ("%d\n", Int_2_Loc);

  printf ("Int_3_Loc:     ");
  if (Int_3_Loc == 7)
                       printf ("O.K.  ");
  else                printf ("WRONG ");
  printf ("%d\n", Int_3_Loc);

  printf ("Enum_Loc:      ");
  if (Enum_Loc == 1)
                       printf ("O.K.  ");
  else                printf ("WRONG ");
  printf ("%d\n", Enum_Loc);

  printf ("Str_1_Loc:                             ");
  if (strcmp(Str_1_Loc, "DHRYSTONE PROGRAM, 1'ST STRING") == 0)
                       printf ("O.K.  ");

  else                printf ("WRONG ");
  printf ("%s\n", Str_1_Loc);

  printf ("Str_2_Loc:                             ");
  if (strcmp(Str_2_Loc, "DHRYSTONE PROGRAM, 2'ND STRING") == 0)
                       printf ("O.K.  ");
  else                printf ("WRONG ");
  printf ("%s\n", Str_2_Loc);
  printf ("\n");

  if (User_Time < Too_Small_Time)
  {
    printf ("Measured time too small to obtain meaningful results\n");
    printf ("Please increase number of runs\n");
    printf ("\n");
  }
  else
  {
    Microseconds = User_Time * Mic_secs_Per_Second / (double) Number_Of_Runs;
    Dhrystones_Per_Second = (double) Number_Of_Runs / User_Time;
    Vax_Mips = Dhrystones_Per_Second / 1757.0;

    printf ("Microseconds for one run through Dhrystone: ");
    printf ("%12.2lf \n", Microseconds);
    printf ("Dhrystones per Second:                      ");
    printf ("%10.0lf \n", Dhrystones_Per_Second);
    printf ("VAX  MIPS rating =                          ");
    printf ("%12.2lf \n",Vax_Mips);
    printf ("\n");
    printf ("\n");
    printf ("\n");
  }
}

void Proc_1 (REG Rec_Pointer Ptr_Val_Par)
/******************/
    /* executed once */
{
   REG Rec_Pointer Next_Record = Ptr_Val_Par->Ptr_Comp;
   /* == Ptr_Glob_Next */
   /* Local variable, initialized with Ptr_Val_Par->Ptr_Comp,    */
   /* corresponds to "rename" in Ada, "with" in Pascal           */

   structassign (*Ptr_Val_Par->Ptr_Comp, *Ptr_Glob);
   Ptr_Val_Par->variant.var_1.Int_Comp = 5;
   Next_Record->variant.var_1.Int_Comp = Ptr_Val_Par->variant.var_1.Int_Comp;
   Next_Record->Ptr_Comp = Ptr_Val_Par->Ptr_Comp;
   Proc_3 (&Next_Record->Ptr_Comp);
     /* Ptr_Val_Par->Ptr_Comp->Ptr_Comp = Ptr_Glob->Ptr_Comp */
   if (Next_Record->Discr == Ident_1)
     /* then, executed */
   {
     Next_Record->variant.var_1.Int_Comp = 6;
     Proc_6 (Ptr_Val_Par->variant.var_1.Enum_Comp, &Next_Record->variant.var_1.Enum_Comp);
     Next_Record->Ptr_Comp = Ptr_Glob->Ptr_Comp;
     Proc_7 (Next_Record->variant.var_1.Int_Comp, 10, &Next_Record->variant.var_1.Int_Comp);
   }
   else /* not executed */
     structassign (*Ptr_Val_Par, *Ptr_Val_Par->Ptr_Comp);
} /* Proc_1 */

void Proc_2 (One_Fifty *Int_Par_Ref)
/******************/
    /* executed once */
    /* *Int_Par_Ref == 1, becomes 4 */
{
  One_Fifty  Int_Loc;
  Enumeration   Enum_Loc;

  Int_Loc = *Int_Par_Ref + 10;
  do /* executed once */
    if (Ch_1_Glob == 'A')
      /* then, executed */
    {
      Int_Loc -= 1;
      *Int_Par_Ref = Int_Loc - Int_Glob;
      Enum_Loc = Ident_1;
    } /* if */
  while (Enum_Loc != Ident_1); /* true */
} /* Proc_2 */

void Proc_3 (Rec_Pointer *Ptr_Ref_Par)
/******************/
    /* executed once */
    /* Ptr_Ref_Par becomes Ptr_Glob */
{
  if (Ptr_Glob != Null)
    /* then, executed */
    *Ptr_Ref_Par = Ptr_Glob->Ptr_Comp;
    Proc_7 (10, Int_Glob, &Ptr_Glob->variant.var_1.Int_Comp);
} /* Proc_3 */

void Proc_4 (void) /* without parameters */
/*******/
    /* executed once */
{
  Boolean Bool_Loc;

  Bool_Loc = Ch_1_Glob == 'A';
  Bool_Glob = Bool_Loc | Bool_Glob;
  Ch_2_Glob = 'B';
} /* Proc_4 */

void Proc_5 (void) /* without parameters */
/*******/
    /* executed once */
{
  Ch_1_Glob = 'A';
  Bool_Glob = false;
} /* Proc_5 */

/* Procedure for the assignment of structures,          */
/* if the C compiler doesn't support this feature       */
#ifdef  NOSTRUCTASSIGN
memcpy (d, s, l)
register char   *d;
register char   *s;
register int    l;
{
    while (l--)
        *d++ = *s++;
}
#endif

dhry.h文件:

/* Compiler and system dependent definitions: */

#define Mic_secs_Per_Second     1000000.0
                /* Berkeley UNIX C returns process times in seconds/HZ */

#ifdef  NOSTRUCTASSIGN
#define structassign(d, s)      memcpy(&(d), &(s), sizeof(d))
#else
#define structassign(d, s)      d = s
#endif

#ifdef  NOENUM
#define Ident_1 0
#define Ident_2 1
#define Ident_3 2
#define Ident_4 3
#define Ident_5 4
  typedef int   Enumeration;
#else
  typedef       enum    {Ident_1, Ident_2, Ident_3, Ident_4, Ident_5}
                Enumeration;
#endif
        /* for boolean and enumeration types in Ada, Pascal */

/* General definition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 for strcpy, strcmp */

#define Null 0
                /* Value of a Null pointer */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typedef int     One_Thirty;
typedef int     One_Fifty;
typedef char    Capital_Letter;
typedef int     Boolean;
typedef char    Str_30 [31];
typedef int     Arr_1_Dim [50];
typedef int     Arr_2_Dim [50] [50];

typedef struct record
    {
    struct record *Ptr_Comp;
    Enumeration    Discr;
    union {
          struct {
                  Enumeration Enum_Comp;
                  int         Int_Comp;
                  char        Str_Comp [31];
                  } var_1;
          struct {
                  Enumeration E_Comp_2;
                  char        Str_2_Comp [31];
                  } var_2;
          struct {
                  char        Ch_1_Comp;
                  char        Ch_2_Comp;
                  } var_3;
          } variant;
      } Rec_Type, *Rec_Pointer;

打印函数:

工程的platform.c文件已经做好了UART初始化以及重定向相关代码,无需额外添加,源码中需要打印的地方直接用printf即可。

计时函数:

Dhrystone测试需要计算跑dhrystone程序的时间,以推算出单位时间内运行dhrystone程序的次数。这里选择使用TIM1来记录时间,定义start_time函数和end_time函数获取运行程序的时间,这两个函数已经在dhrystone主函数中调用。

为了便于计算,TIM1配置为向上计数模式。需要注意系统时钟频率,配置范围,防止溢出。

3.4   编译器优化

在Option->C/C++ Compiler界面Optimizaition选项设置优化等级如下:

4. 测试

Dhrystone测试需要配置的参数:

NUMBER_Of_RUNS,这个值是自己定义的,但要保证Dhrystone程序运行时间大于2s。

定时器的PSC和ARR,一般配置时钟频率为1KHZ,即1ms计数1次,预装载值可配置为最大值。

连接串口,运行程序,观察上位机调试助手打印情况:

其中VAX MIPS rating就是所谓的DMPIS,上面截图数据是在8MHZ跑的,一般DMIPS/MHZ信息还需要除以频率(单位MHZ),即12.10/8 = 1.5125。

网友A:
Dhrystone移植是一个涉及修改标准Dhrystone基准测试程序,使其能够在特定微控制器单元(MCU)上运行的过程

网友B:
移植过程通常包括获取源码、修改源码以适应目标平台、配置相关参数,以及确保测试程序可以在新平台上正确执行

网友C:
Dhrystone程序的最新版本是2.1,实际上在1988年便已停更

网友D:
针对嵌入式系统,需要删除Dhrystone源码中的I/O相关代码,并重新实现计时函数和打印函数

网友E:
由于Dhrystone测试结果受编译器效率影响较大,可能需要针对使用的编译器进行特定的优化设置,以获得准确的性能评估

网友(2024-09-10):
请问在armv8架构下的a53处理器中一直dhrystone程序时,在malloc时出现异常,指令是B.CC处,感觉是内存对齐相关的问题,这个应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