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定时中断,加或者不加判断标志,两种写法有什么区..

楼主(2024-08-09):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if (TIMER_GetIntFlag(TIMER0) == 1)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

请问定时中断,加或者不加判断标志,两种写法有什么区别?
貌似都可以产生中断,并且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一般加判断清除标记的话,是OK的啊

网友B:
用if的话,我觉得是判断了一下清除标记是否成功了呗

网友C:
其实这俩目的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D:
我觉得清除标记用下面的就行,用if的话还多跑时间了呢

网友E:
第一个是判断了一下,第二个是没判断,直接清除的

网友F:
话说清除标记成功是1么?还是0

网友G:
得看你的if下面的判断是干啥呗,是清除么

网友H:
话说,你获取标记为1说明到了中断了呗,然后再清除一下,就这种逻辑

网友I:
加标记判断之后处理一下之后,再清除标记就完事儿了呗

网友J:
这就是一种逻辑操作,你看看呗,看你业务逻辑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