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void LCD_ShowChinese(uint16_t x,uint16_t y,uint8_t *s,uint16_t fc,uint16_t bc,uint8_t sizey,uint8_t mode);//显示汉...

楼主(2024-08-09):
大佬请指点,void LCD_ShowChinese(uint16_t x,uint16_t y,uint8_t *s,uint16_t fc,uint16_t bc,uint8_t sizey,uint8_t mode);//显示汉字串
中uint8_t *s代入什么呢?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A:
uint8_t *s是一个数组指针,应该是指向汉字串的点阵字库数据缓存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uint8_t *s是一个数组指针,应该是指向汉字串的点阵字库数据缓存区。

填什么呢?是汉字本身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填什么呢?是汉字本身吗?

已有字库,也没有报错,就是添加指针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有字库,也没有报错,就是添加指针报错

如果是指此函数定义就报指针错,请分析函数体内的源代码!

如果你是指如何调用此函数吗?试试:LCD_ShowChinese(x, y, (uint8_t *)(s+offset), fc, bc, sizey, mode); ,其中s是汉字库的数组名,offset是汉字在字库中的偏移量,其它x,y等参数必须有具体的值或者变量。

网友B(2024-09-17):
那必定是缓存区数据指针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