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mplabV6.0s使用harmony3无法生成tcp/ip的代码呢

楼主(2024-08-09):
mplabV6.0s使用harmony3无法生成tcp/ip的代码呢

网友A:
具体是什么情况,是服务器没能下载到相关组件吗?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393632-1-1.html
试试修改一下服务器地址。

网友B:
好像是服务器地址的问题,默认的服务器访问会卡死

网友C:
网络不好吧,挂下代理看看

网友D(2025-09-20):
mplabV6.0s 用 Harmony3 无法生成 TCP/IP 代码,可能是未正确配置组件。需先确认选中 TCP/IP 协议栈组件,检查芯片是否支持该协议栈。也可能是 Harmony3 版本与 MPLAB V6.0s 不兼容,建议更新至匹配版本,或重新安装软件并确保勾选 TCP/IP 相关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