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如何将PSoC Creator生成的hex文件转成标准的Intel hex

楼主(2024-08-09):
PSoC Creator 默认生成的 HEX 文件是基于 Intel Hex 格式,并增加了 checksum/chip protect/flash protect/flash metadata 等额外信息的 Cypress Hex 格式。这些段在使用Cypress programmer或者J-Flash烧写时,会导致烧写失败,下面提供一种方法可以删除这点段,让hex文件符合标准的Intel hex。

前提:需要先安装ModusToolbox, 因为使用的工具是在ModusToolbox安装时一起安装的

方法:ModusToolbox安装好后,使用以下命令
C:\Users\ModusToolbox\tools_3.1\srecord\bin\srec_cat PSoC_6_MCU_Hello_World_Example01.hex  -intel -exclude 0x90300000 0x90700000 -o helloworld_jflash.hex  -intel --Output_Block_Size 16

用Cypress programmer或者J-Flash烧写时,选择helloworld_jflash.hex即可

这里插播一句,如果需要将标准的Intel hex文件转成PSoC Creator生成的hex文件格式,可以参考以下链接: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5/%E7%9F%A5%E8%AF%86%E5%BA%93%E6%96%87%E7%AB%A0/%E6%80%8E%E6%A0%B7%E8%AE%A9-ModustoolBox-%E7%94%9F%E6%88%90%E4%B8%8E-PSoC-Creator-%E7%9B%B8%E5%90%8C%E6%A0%BC%E5%BC%8F%E7%9A%84-HEX-%E6%96%87%E4%BB%B6/ta-p/438336

网友A:
讲解得很仔细易懂

网友B:
很实用, 如能修改link 文件,直接不生成最好!

网友C:
这个很实用

网友D:
感谢分享~
或者手动删除,用notepad打开creator生成的hex文件,删除除最后一行的倒数八行内容,
即可使用jflash等工具下载了~

或者写个小软件,放到工程路径下,编译完成后自动调用,实现删除最后小尾巴,同时生成bin文件,
也方便使用其他工具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