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SDIO中断和OOB中断哪个更常用

楼主(2024-08-09):
sd, IO
SDIO中断和OOB中断哪个更常用

网友A:
SDIO中断和OOB中断是两种不同的中断机制,用于处理Wi-Fi设备通过SDIO接口与主机处理器之间的通信

网友B:
SDIO是一种为输入输出设备设计的接口标准,而OOB则是一种通过专用GPIO引脚实现的中断机制

网友C:
SDIO中断是通过SDIO接口的DATA1线来传递中断信号

网友D:
SDIO中断不需要额外的GPIO引脚,直接利用SDIO接口内的信号线进行中断传递,节省硬件资源

网友E:
OOB中断适用于不支持SDIO中断的主机控制器,能够提供更快的中断响应机制

网友F:
对于功耗敏感且GPIO资源充足的系统,推荐使用OOB中断;而对于I/O资源紧张且对中断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SDIO中断可能是更合适的选择

网友G(2024-11-20):
SDIO中断通常用于与SD卡或SDIO设备(如Wi-Fi模块、蓝牙模块等)的通信。

网友H:
SDIO和OOB中断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具有不同的用途和优先级。

网友I:
在SDIO设备与主机之间传输数据时,SDIO中断用于通知主机数据传输的状态(如数据准备好、传输完成等)。

网友J:
一般来说SDIO设备在接收到主机发送的命令后,通过中断通知主机命令的执行状态。

网友K:
错误处理,当SDIO设备检测到错误(如CRC错误、超时等)时,通过中断通知主机进行错误处理。

网友L:
嵌入式系统中的SD卡读写操作。使用SDIO接口的Wi-Fi、蓝牙等无线通信模块。

网友M:
OOB中断通常用于网络设备(如以太网控制器、Wi-Fi模块等),用于处理与数据传输无关的事件。OOB中断的主要用途包括:管理事件:用于通知主机与网络管理相关的事件(如链路状态变化、电源管理事件等)。错误报告:用于报告与数据传输无关的错误(如硬件故障、配置错误等)。特殊事件:用于通知主机某些特殊事件(如安全事件、固件更新等)。

网友N:
OOB主要应用在网络设备的链路状态变化(如连接/断开)。网络设备的电源管理事件。网络设备的安全事件(如入侵检测)。

网友O:
SDIO中断更常用于与数据传输相关的场景,如嵌入式系统中的SD卡读写操作和SDIO设备的通信。

网友P:
OOB中断更常用于与网络管理相关的场景,如网络设备的链路状态变化和电源管理事件。

网友Q:
SDIO中断还是经常使用的

网友R:
应用不同,可以问问FAE

网友S(2025-01-31):
通过SDIO接口的DATA1线来传递中断信号

网友T:
都有其各自的用途,但它们用于不同的场景。

网友U(2025-03-13):
SDIO和OOB中断在不同的场合下有不同的用处,SDIO用于SD卡。

网友V(2025-04-29):
OOB中断并不是通过标准的SDIO接口传输的,而是通过其他物理层通信方式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