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SDIO中断和OOB中断哪个更快

楼主(2024-08-09):
sd, IO
SDIO中断和OOB中断哪个更快

网友A:
SDIO中断和OOB中断在处理效率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它们都是中断机制的一种实现方式。处理效率主要取决于处理器的性能和中断处理程序的优化程度。

网友B:
OOB中断响应的速度可能更快

网友C:
各有优缺点,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网友D(2024-09-12):
引用 网友C:
各有优缺点,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可以详细介绍下两种中断的优缺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详细介绍下两种中断的优缺点吗

SDIO中断是由SDIO控制单元来触发中断。OOB中断是不依赖于SDIO这个数据接口,通过任一GPIO中断来触发中断。中断执行的内容基本是一样的。但由于不同SOC的硬件不同,SDIO和GPIO的相应效率不同,会有差异。还是要根据所用的SOC的情况而定。

网友F:
ODB,SDIO只有几十兆。

网友G(2024-10-30):
SDIO只有40M

网友H:
中断的速度与优先级也关系

网友I:
都是中断机制的一种实现方式还得看优先级

网友J:
还是需要看优先级

网友K:
不懂啥是OOB。

网友L(2025-02-28):
SDIO中断的处理速度通常取决于SDIO接口的时钟频率、处理器的中断优先级、硬件设计以及驱动程序的效率。

网友M(2025-04-30):
SDIO中断通常在硬件层面上进行优化,因此其响应时间通常是较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