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请问 PSoC Creator生成Hex文件,如何不添加0x9030_0000 ~ 0x9060_0000 的信息?

楼主(2024-08-13):
请问 PSoC Creator生成Hex文件,如何不添加0x9030_0000 ~ 0x9060_0000 的信息?

默认IDE生成的hex文件中包含了0x9030_0000等信息,除了手动编辑删除的方式外,是否还有其他配置使之不添加该信息?

网友A:
自定义启动文件

网友B:
可以考虑手动编辑Hex文件

网友C:
如果PSoC Creator无法满足需求,还可以考虑将项目导出到其他IDE(如Keil、IAR等),这些IDE可能提供了更灵活的Hex文件生成选项。

网友D:
使用其他工具生成Hex文件

网友E(2024-09-24):
这可以用hex编辑工具自己事后修改吧?

网友F:
你是不想让个地址内有数据是么?

网友G:
一般好像可以修改跳转地址啥的实现不添加吧

网友H:
在 PSoC Creator 中生成 HEX 文件时,默认情况下会包含整个程序的内存映射,包括从 0x9030_0000 到 0x9060_0000 的区域。如果你希望生成的 HEX 文件不包含这些区域的信息,可以通过项目配置解决

网友I:
一般是需要配置链接器设置的,就是在 Additional Linker Options 文本框中,添加以下链接器选项:--no_code_region=0x90300000-0x90600000

网友J:
感觉直接用hex编辑器就好了,直接删掉

网友K:
为啥不需要这种必要的信息呢?是要添加自己的信息在里面吗

网友L:
通过在项目属性中添加链接器选项 --no_code_region=0x90300000-0x90600000,你可以控制生成的 HEX 文件不包含指定区域的信息。这样可以确保生成的 HEX 文件符合你的需求

网友M:
我一般都是使用编辑器删掉这部分的地址内容就好了

网友N:
话说,这种删掉之后,程序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O:
手动删除除最后一行外的 后八行数据就行。
删除后不影响程序运行。

网友P:
这些文件对程序运行会有影响嘛?

网友Q:
如果对整体不影响的话可以直接保留或者屏蔽

网友R(2024-12-02):
PSoC Creator 使用链接器脚本来定义代码和数据在内存中的布局。

网友S: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手动编辑Hex文件

这个改可不好做

网友S:
引用 网友C:
如果PSoC Creator无法满足需求,还可以考虑将项目导出到其他IDE(如Keil、IAR等),这些IDE可能提供了更灵 ...

编辑程序重新编译

网友S:
引用 网友F:
你是不想让个地址内有数据是么?

程序中写片内flash

网友S:
引用 网友O:
手动删除除最后一行外的 后八行数据就行。
删除后不影响程序运行。

有应用么

网友T(2025-01-22):
在PSoC Creator中生成Hex文件时,若要排除特定地址范围(如0x9030_0000 ~ 0x9060_0000),你需要在项目配置中进行设置,通常是移除或修改与这个地址范围相关的配置选项。具体操作可能涉及工程属性的不同部分,建议查看PSoC Creator的官方文档或帮助文件以获取详细步骤。

网友U(2025-02-28):
链接脚本通常控制着如何将代码映射到目标内存地址。

网友V:
通过编辑链接器脚本,确保代码不映射到你不希望包含的内存区域。

网友W(2025-04-29):
使用 链接器脚本 来控制应用程序如何链接到特定的内存区域。

网友X(2025-06-25):
默认IDE生成的hex文件中包含了0x9030_0000等信息,除了手动编辑删除的方式外,是否还有其他配置使之不添加该信息?

网友Y:
哪些方面的开发?

网友Z:
你可以用Keil、IAR等IDE来生成单片机的hex文件,它们提供了编译、链接和生成hex文件的功能。

网友AA:
直接在编辑器中删除对应地址的内容即可处理。

网友AB:
直接用HEX编辑器删除,简单方便。

网友AC:
Hex编辑器可用于修改已编程的代码,前提是你了解原代码结构。

网友AD:
手动编辑HEX文件是一种调试方法,可调整指令和数据,适用于了解单片机内部逻辑。

网友AE:
修改跳转地址通常需要编程和配置单片机的存储器映射,不一定非得添加新部件。

网友AF:
直接将倒数第九行到第一行数据清除,保留最后一行,确保程序逻辑不受影响。

网友AG:
可能是想检查那个地址里是否有存储数据,需要确认一下那个地址在存储器中的具体用途。

网友AH:
信息是关键,不提供可能是为了保护隐私或数据安全。如果你需要添加信息,确保它相关且准确。

网友AI:
脚本负责把代码精确送到内存中,就像快递员把快递送到指定地址一样。

网友AJ:
在PSoC Creator中,编辑“Memory Regions”设置,找到并取消选中0x9030_0000 ~ 0x9060_0000区域的“Generate for HEX File”选项。这样,生成的Hex文件将不包括这段内存的信息。

网友AK:
删掉部分程序后,要看被删部分功能是什么,若不影响程序主要功能,一般能正常运行。但具体还需测试验证。

网友AL:
文件类型和大小可能会影响程序运行速度和内存使用,但具体取决于文件内容和使用方式。

网友AM(2025-08-31):
在 PSoC Creator 中直接设置不添加特定地址范围信息的方法可能不直观,但可以通过后续处理 Hex 文件来实现。

网友Z:
在PSoC Creator中,选择项目设置,编辑启动地址和区域,排除0x9030_0000 ~ 0x9060_0000地址段即可。

网友T:
删掉的内容如果是程序中的关键代码,那么程序可能无法正常运行。需要根据具体代码和功能判断。

网友AN:
信息是构建准确理解的基础,添加个人看法要确保不干扰关键信息的传递。

网友AO:
编辑器删除地址内容是快速处理方法,但确保不影响程序功能。

网友AP:
是的,可以用HEX编辑工具修改程序,但需要确保理解修改的后果。

网友AQ:
删除HEX文件中不需要的代码是可行的,直接删除后确保代码编译无误即可。

网友AC:
脚本决定了代码如何放置在特定内存位置。

网友AE:
修改跳转地址通常需要编写跳转指令,不添加可能导致程序执行出错。

网友AK:
可能是想问为何某个地址段内没有存储数据,需检查电路和编程设置。

网友AR:
按照数据类型进行重新修改下载

网友AS:
只能自己编辑相关的文件

网友AT:
使用编辑器删除地址内容,相当于修改了程序,小心导致系统异常。

网友AF:
信息保密很重要,除非必要,不随便透露。添加信息时,得确保它既重要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