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开关电源中的电感设计

楼主(2024-08-10):
#每日话题#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电感作为电子设计中一个重要的元件,将电能转化为磁能存储起来,在电子电路设计中起到滤波、振荡、延迟、陷波等作用,

还具有筛选信号、过滤噪声、稳定电流及抑制电磁波干扰等作用。

在开关电源的设计中,‌电感也是常用器件,在此起到以下作用。‌

1.滤波

使用电感进行滤波,就是通过电感在电路中发挥滤波处理的作用,减小电压波动,从而使电源电压输出稳定。这是电感在开关

电源设计中最重要的作用。

2.限流

电感在电路设计中起到阻碍电流变化的作用。若电感器没有电流通过的状态下,电路接通时,电感器将会阻碍电流流过它;若

电感器在有电流通过的状态下,电路断开时电感器将会试图维持电路中电流不变。这样避免大电流冲击损坏器件也对短路电流

进行限制,是电流趋于平稳。

3.能量的存储与释放

在开关电源设计中,电感可以作为能量储存和释放的元件,当电路导通,电流通过电感,电感会产生磁能,并将其存储起来,

当电路断开,电感便会将存储的能量释放出来,以此实现电流平稳,电压输出稳定。

4.抑制干扰

电容有“阻直流,通交流”的特性,而电感则有“通直流,阻交流”的功能。通常把电感和电容结合起来组成LC滤波电路,当滤波电

路中通过含有干扰信号的直流电,那么电感会将其通过的干扰信号转换为磁感和热能,故而抑制较高频率的干扰信号。

电感有多种种类,例如
1.小型电感器

2.可调电感器

3.阻流电感器
在选型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考虑
电感值:‌不同的电路设计有不同的器件设定,选择、选择合适的电感值以确保电路的正常工作。‌
电流承受能力:‌考虑电感能够承受的电流大小,‌依据电路中流经电路的情况选择,以确保电路的安全。‌
线圈的直流电阻(‌DCR)‌:‌DCR是电感的一个重要参数,‌由于电感器内部是绕组,它影响着电路的效率和性能。‌
机械空间尺寸:‌在PCB板路设计中,根据元器件布局及空间,进行选型尺寸调整。
电感在开关电源设计中抑或是其他设计中都起到重要作用,其选型要多方面考虑,以达到更好的使用效果。

网友A:
原来还有可调电感,一直用的都是固定的电感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还有可调电感,一直用的都是固定的电感器件

可调电感适合调试,基本使用时大多都是固定的

网友B:
可调电感怎么做的啊?调节铁氧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调电感怎么做的啊?调节铁氧体吗

只见过那种类似于电位器的可调电感,具体还没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