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A403A] 403A用QSPI挂25Q之后只能跑到180MHz?

楼主(2024-08-10):
403, spi, pi, hz
只要使能spim就得降频到180MHz是么?存点数据也只能这样吗?

网友A:
怎么可能,主频的高低和QSPI没关系。

网友B(2024-12-04):
检查AT32F403A的时钟配置,确保QSPI接口的时钟频率被正确设置

网友C:
其实我觉得,如果时钟频率设置过低,将直接影响QSPI的传输速率

网友D:
确认所连接的25Q系列Flash存储器的规格和性能参数,特别是其最大工作频率。如果Flash存储器的最大工作频率低于180MHz,那么QSPI接口的实际传输速率将受到限制

网友E:
检查QSPI接口与Flash存储器之间的电气连接,确保所有连接都正确无误,没有短路或断路现象

网友F:
一般需要检查403A的软件配置,特别是与QSPI接口相关的初始化代码和驱动程序。确保软件配置正确,能够充分利用QSPI接口的性能

网友G:
在高频率运行时,微控制器和Flash存储器可能会产生较高的热量。如果散热不良,将影响设备的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H:
考虑到硬件设计的局限性,可能存在某些因素限制了QSPI接口的传输速率。例如,板卡布局、走线长度和阻抗匹配等

网友I: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不应该会这样的,除非是逻辑设计有问题

网友J:
芯片能有这么大的bug吗?一般来说应该不会吧

网友K: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用了DMA这种,并且优化等级之类的设置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