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现在AT421和哪家的芯片比较兼容啊?

楼主(2024-08-11):
现在AT421和哪家的芯片比较兼容啊?我看这芯片好像很便宜,很有性价比的样子

网友A:
别考虑兼容了,觉得性价比高,全新开发,直接替代不是最优解。

网友B:
建议直接在AT32F421上进行开发,AT32的开发很舒适的,特别是使用官方的配置工具

网友C(2024-12-04):
一般可以兼容ST的芯片,但是也都就一两个系列的,剩下的也不兼容

网友D:
你是想要的软件兼容啊还是硬件兼容啊?

网友E:
我记得好像有个AT431还是啥来着,就可以兼容STM32F1的MCU

网友F:
不建议兼容啊,这种兼容不是很稳而且还偷偷摸摸的,没必要

网友G:
建议还是直接重新开发,其实雅特力的芯片还是不错的

网友H:
兼容一般就兼容意法半导体呗

网友I:
也不兼容啊,没多少芯片可以兼容了,现在都是有自己的风格和设计了

网友J:
我觉得不用考虑兼容,因为现在雅特力好像有类似于cubemx的配置工具了

网友K:
你就重新开发吧,一般情况重新开发是比较好的选择的

网友L:
兼容还是不要考虑了,不是很稳,还是直接开发比较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