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7] 关于雅特力AT32F437有没有LAN8720的驱动代码?

楼主(2024-08-13):
关于雅特力AT32F437有没有LAN8720的驱动代码,还有403A是不是不支持网络?不能直接连接LAN8720对吧

网友A:
这里有一份现成的案例
AT32F407/437 EMAC接不同PHY配置方法
演示AT32F407/437 EMAC接不同PHY配置方法使用方法。
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1124

网友B(2024-12-04):
AT32F437 一般通过 RMII 接口与 LAN8720 进行连接。RMII 接口可以减少引脚使用数量,其连接包括数据线、控制线以及时钟线等。

网友C:
其实可以将 AT32F437 的 RMII 接口的 TXD0、TXD1、RXD0、RXD1 等数据引脚分别与 LAN8720 的对应引脚相连,同时连接 REF_CLK 时钟引脚以及其他控制信号引脚.

网友D:
需要对 AT32F437 的以太网外设进行初始化配置,包括设置 RMII 模式、时钟源、MAC 地址等参数。

网友E:
正常来说,在完成初始化后,可以使用相应的函数进行数据的发送和接收。例如,使用 eth_transmit_frame() 函数发送以太网数据包,使用 eth_receive_frame() 函数接收数据包。

网友F:
AT32F403A 本身不直接集成以太网 MAC 控制器,所以不能像 AT32F437 那样直接连接 LAN8720 来实现网络功能

网友G:
要使 AT32F403A 实现网络功能,需要外接以太网控制器芯片来扩展网络功能,但这需要额外的硬件设计和相应的驱动程序开发。

网友H:
我觉得啊,AT32F437 可以通过 RMII 接口连接 LAN8720,并通过编写相应的驱动代码实现网络通信功能,而 AT32F403A 由于硬件本身的限制,不能直接连接LAN8720 实现网络功能

网友I:
其实403A的话,可以接个W5500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J:
应该是不支持网络的,其实外置个网络芯片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K:
估计是不能直接连接LAN8720,因为芯片本身没有MAC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