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AT32F413的USART只有在智能卡模式才支持0.5和1.5个停止位吗?

楼主(2024-08-16):
AT32F413的USART只有在智能卡模式才支持0.5和1.5个停止位吗?普通模式下可以吗?这种智能卡模式一般都怎么用,都用在什么场合啊?

网友A:
AT32F413的USART只有在智能卡模式才支持0.5和1.5个停止位吗?  -- 是的

网友B(2024-12-04):
AT32F413 的 USART 只有在智能卡模式下才支持 0.5 和 1.5 个停止位,普通模式下不支持

网友C:
其实普通模式下可配置的停止位为 1 位或 2 位的,没有半位一说

网友D:
智能卡模式的使用方法,需要对 USART 的控制寄存器进行配置,将相应的模式选择位设置为智能卡模式,同时根据具体需求配置波特率、数据位长度、奇偶校验等参数。例如,通过设置 USART_CTRL1 寄存器的相关位来确定数据位个数,设置 USART_CTRL2 寄存器的 STOPBN 位来选择 0.5 或 1.5 个停止位.

网友E:
在智能卡模式下,USART 的 CK 引脚可以为智能卡提供时钟信号,需要根据智能卡的时钟要求进行相应的配置.

网友F:
一般来说,在智能卡模式中,USART 的 TX 和 RX 引脚被同时用于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发送数据时,将数据写入 USART 的数据寄存器,数据会在 TX 引脚上输出;接收数据时,通过 RX 引脚接收数据并存储到数据寄存器中,然后在程序中进行读取和处理.

网友G:
智能卡读卡器一般可以用于读取各种智能卡中的数据,如银**、身份*、社保卡等。智能卡读卡器通过 USART 的智能卡模式与智能卡进行通信,遵循相关的智能卡协议,如 ISO 7816 标准,实现对智能卡信息的读取和写入操作.

网友H:
在一些安防设备中,如门禁系统、考勤系统等,可以使用智能卡模式来实现与智能卡的通信,通过读取智能卡中的用户信息来进行身份验证和权限控制。

网友I:
移动支付终端需要与银**等智能卡进行交互,以完成支付操作。通过 USART 的智能卡模式,可以实现移动支付终端与智能卡之间的安全通信,确保支付信息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网友J:
其实场合不少的,可以在公共交通领域,如地铁、公交车等,可以使用智能卡模式来实现票务系统与智能卡的通信,方便乘客刷卡乘车,提高票务管理的效率和便捷性 。

网友K:
这种智能卡的优势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可以选择外置的阅读器芯片方案这种,应该会很方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