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STM32 Nucleo-64 测评】运行\DMA_FLASHToRAM例程,导致错误,救砖过程

楼主(2024-08-10):
这些错误一直都存在,后来下载了
重新更新了驱动
不过这一步依然没什么效果
后来网上参考这个:
You have potentially two options
您可能有两种选择
  • The header on the edge of the board is Serial Wire Debug (SWD). This is used to program and debug the board using a debugger such as an ST-LINK or using a nucleo development board which has an stlink attached to it
    板边缘的接头是串行线调试 (SWD)。这用于使用 ST-LINK 等调试器或使用附有 stlink 的 nucleo 开发板对板进行编程和调试
  • You should be able to program using the built in ST boot loader through the USB. You will need to hold the BOOT0 button, then press the NRST button. This should activate the boot loader. There are many ways to program using the built in ST boot loader but the most user friendly might be to download STM32CubeProgrammer
    您应该能够通过 USB 使用内置 ST 引导加载程序进行编程。您需要按住 BOOT0 按钮,然后按 NRST 按钮。这应该激活引导加载程序。使用内置 ST 引导加载程序进行编程的方法有很多,但最用户友好的可能是下载 STM32CubeProgrammer

我就按照原理图开始查看:

所以我就按照提示,用跳线帽短接了这两个引脚
就是7和8引脚
奇迹出现了,可以下载程序了
串口也可以接受到信息了

网友A:
为什么短接7和8引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B:
给boot0电平拉低啊

网友C:
当运行 DMA_FLASHToRAM 例程导致错误时,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包括DMA配置错误、Flash和RAM地址不匹配、系统时钟设置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