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X生不成HEX文件

楼主:
只生成elf文件,生不成hex文件。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2024-08-12):
如果重新创建一个新项目,再编译,能不能生成hex文件

网友B:
注意这个选项,默认的编译选项不会生成hex文件

网友A:
我发现你是用debug的文件夹,这个文件夹应该生成一些debug时候才用的二进制文件
下面这个production文件夹中才包含hex文件。你按编译或者烧录按钮,应该可以生成这个文件夹以及hex文件

楼主:
没有production文件夹

网友A:
默认点按钮的话是编译debug的文件夹。所以要选第二个选项或者右键菜单clean and build

楼主:
谢谢!生成hex文件了

网友C:
elf可以转换成hex的

楼主:
奥,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elf可以转换成hex的

不知道怎么转换。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生成了HEX文件
可是不好用

网友D:
正确设置了输出文件格式为HEX

网友E:
检查 MPLAB X 的安装过程是否正确完成。

网友F:
如果使用的是PIC编译器,检查是否已安装了所有必要的组件和插件。

网友G:
错误的硬件配置可能导致编译器无法正确地生成HEX文件。

网友H:
尝试关闭并重新打开MPLAB X IDE。

网友I: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MPLAB X IDE。

网友J:
如果芯片选择错误,可能会导致编译和生成 HEX 文件的过程出现问题。

网友K:
有足够的权限在项目目录中创建和写入文件。

网友L:
选择了生成HEX文件的选项。这通常在项目的属性设置或编译配置中设置。

网友M:
查看编译器输出窗口是否有错误信息

网友N:
验证代码编译是否有错误或警告信息。即使是小的编译错误也可能阻止HEX文件的生成。

网友O:
确认项目的输出格式设置为生成 HEX 文件。

网友P:
在MPLAB X IDE中选择“Project”菜单下的“Clean”选项,然后再次编译项目。

网友Q:
特定的编译器版本可能存在已知问题。

网友R:
如果IDE存在问题,可以尝试重启MPLAB X 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