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PU6050的STM32数据读取

楼主(2024-08-10):
1. 概述
项目中,往往需要根据不同的环境使用不同的芯片处理某些数据,当使用不同的芯片对六轴陀螺仪芯片MPU6050进行数据处理中,硬件的连接、I/O口的设置往往需要根据相应的情况进行处理。

2. STM32G030对MPU6050的读取
开发环境: STM32CubeIDE
芯片型号:STM32G031F8P6

时钟配置,不使用外部时钟

定时器配置,1ms中断,陀螺仪dt = 20ms

开启串口2

文件列表

my_iic.c 文件

#include "my_delay.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y_iic.h"

void i2c_NAck(void);
void  i2c_Ack(void);

#define       I2C_SCL_1()                            HAL_GPIO_WritePin(GPIOB, IIC_SCL_Pin, 1)   //SCL=1
#define       I2C_SCL_0()                            HAL_GPIO_WritePin(GPIOB, IIC_SCL_Pin, 0)   //SCL=0

#define       I2C_SDA_1()                   HAL_GPIO_WritePin(GPIOB, IIC_SDA_Pin, 1)  //SDA=1
#define       I2C_SDA_0()                   HAL_GPIO_WritePin(GPIOB, IIC_SDA_Pin, 0)  //SDA=0

#define       I2C_SDA_READ()       HAL_GPIO_ReadPin(GPIOB, IIC_SDA_Pin)   //读数据线状态

#define                   I2C_WR                                                  0
#define            I2C_RD                                                   1

//延时 64MHz 频率慢一些,72MHz设置为10
static void i2c_Delay(void)
{
        for (int i = 0; i < 9; i++);
}
/*
* IIC start 发起总线起始信号
*
* */
void i2c_Start(void)
{
        I2C_SDA_1();
        I2C_SCL_1();
        i2c_Delay();
        I2C_SDA_0();
        i2c_Delay();
        I2C_SCL_0();
        i2c_Delay();
}
//停止信号
void i2c_Stop(void)
{
        I2C_SDA_0();
        I2C_SCL_1();
        i2c_Delay();
        I2C_SDA_1();
}
//字节发送
void i2c_SendByte(uint8_t _ucByte)
{
        uint8_t i;

        for (i = 0; i < 8; i++)
        {
                if (_ucByte & 0x80)
                {
                        I2C_SDA_1();
                }
                else
                {
                        I2C_SDA_0();
                }
                i2c_Delay();
                I2C_SCL_1();
                i2c_Delay();
                I2C_SCL_0();
                if (i == 7)
                {
                         I2C_SDA_1();
                }
                _ucByte <<= 1;
                i2c_Delay();
        }
}
//字节读取
uint8_t  i2c_ReadByte(uint8_t ack)
{
        uint8_t i;
        uint8_t value;

        value = 0;
        for (i = 0; i < 8; i++)
        {
                value <<= 1;
                I2C_SCL_1();
                i2c_Delay();
                if (I2C_SDA_READ())
                {
                        value++;
                }
                I2C_SCL_0();
                i2c_Delay();
        }
        if(ack==0)
                i2c_NAck();
        else
                i2c_Ack();
        return value;
}
//等待
uint8_t i2c_WaitAck(void)
{
        uint8_t re;

        I2C_SDA_1();        /* CPUÊÍ·ÅSDA×ÜÏß */
        i2c_Delay();
        I2C_SCL_1();        /* CPUÇý¶¯SCL = 1, ´ËʱÆ÷¼þ»á·µ»ØACKÓ¦´ð */
        i2c_Delay();
        if (I2C_SDA_READ())        /* CPU¶ÁÈ¡SDA¿ÚÏß״̬ */
        {
                re = 1;
        }
        else
        {
                re = 0;
        }
        I2C_SCL_0();
        i2c_Delay();
        return re;
}
//ACK
void  i2c_Ack(void)
{
        I2C_SDA_0();        /* CPUÇý¶¯SDA = 0 */
        i2c_Delay();
        I2C_SCL_1();        /* CPU²úÉú1¸öʱÖÓ */
        i2c_Delay();
        I2C_SCL_0();
        i2c_Delay();
        I2C_SDA_1();        /* CPUÊÍ·ÅSDA×ÜÏß */
}
//NACK
void i2c_NAck(void)
{
        I2C_SDA_1();        /* CPUÇý¶¯SDA = 1 */
        i2c_Delay();
        I2C_SCL_1();        /* CPU²úÉú1¸öʱÖÓ */
        i2c_Delay();
        I2C_SCL_0();
        i2c_Delay();
}
//检查
uint8_t i2c_CheckDevice(uint8_t _Address)
{
        uint8_t ucAck;
        i2c_Stop();

        i2c_Start();

        i2c_SendByte(_Address|I2C_WR);
        ucAck = i2c_WaitAck();

        i2c_Stop();

        return ucAck;
}

my_iic.h 文件

void i2c_Start(void);
void i2c_Stop(void);
void i2c_SendByte(uint8_t _ucByte);
uint8_t i2c_ReadByte(uint8_t ack);
uint8_t i2c_WaitAck(void);
void i2c_Ack(void);
void i2c_NAck(void);
uint8_t i2c_CheckDevice(uint8_t _Address);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

my_mpu6050.c 文件

#include "my_delay.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y_iic.h"
#include "my_mpu6050.h"
#include "stdio.h"

写寄存器
void MPU6050_WriteReg(uint8_t reg_add,uint8_t reg_dat)
{
        i2c_Start();
        i2c_SendByte(MPU6050_SLAVE_ADDRESS);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reg_add);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reg_dat);
        i2c_WaitAck();
        i2c_Stop();
}
//读数据
void MPU6050_ReadData(uint8_t reg_add,unsigned char*Read,uint8_t num)
{
        unsigned char i;

        i2c_Start();
        i2c_SendByte(MPU6050_SLAVE_ADDRESS);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reg_add);
        i2c_Wait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MPU6050_SLAVE_ADDRESS+1);
        i2c_WaitAck();

        for(i=0;i<(num-1);i++){
                *Read=i2c_ReadByte(1);
                Read++;
        }
        *Read=i2c_ReadByte(0);
        i2c_Stop();
}

初始化
void MPU6050_Init(void)
{
  int i=0,j=0;

  for(i=0;i<1000;i++)
  {
    for(j=0;j<1000;j++)
    {
      ;
    }
  }
        MP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PWR_MGMT_1, 0x00);            //½â³ýÐÝÃß״̬
        MP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SMPLRT_DIV , 0x07);            //ÍÓÂÝÒDzÉÑùÂÊ£¬1KHz
        MP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CONFIG , 0x06);                //µÍͨÂ˲¨Æ÷µÄÉèÖ㬽ØÖ¹ÆµÂÊÊÇ1K£¬´ø¿íÊÇ5K
        MP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ACCEL_CONFIG , 0x00);          //ÅäÖüÓËÙ¶È´«¸ÐÆ÷¹¤×÷ÔÚ2Gģʽ£¬²»×Ô¼ì
        MP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GYRO_CONFIG, 0x18);     //ÍÓÂÝÒÇ×Լ켰²âÁ¿·¶Î§£¬µäÐÍÖµ£º0x18(²»×Լ죬2000deg/s)
}

//读6050的ID
uint8_t MPU6050ReadID(void)
{
        unsigned char Re = 0;
    MPU6050_ReadData(MPU6050_RA_WHO_AM_I,&Re,1);    //¶ÁÆ÷¼þµØÖ·
        if(Re != 0x68)
        {
                printf("MPU6050 dectected error! --%d \r\n", Re);
                return 0;
        }
        else
        {
                printf("MPU6050 ID = %d\r\n",Re);
                return 1;
        }
}
//读加速度
void MPU6050ReadAcc(short *accData)
{
        uint8_t buf[6];
    MPU6050_ReadData(MPU6050_ACC_OUT, buf, 6);
    accData[0] = (buf[0] << 8) | buf[1];
    accData[1] = (buf[2] << 8) | buf[3];
    accData[2] = (buf[4] << 8) | buf[5];
}
//读角速度
void MPU6050ReadGyro(short *gyroData)
{
        uint8_t buf[6];
    MPU6050_ReadData(MPU6050_GYRO_OUT,buf,6);
    gyroData[0] = (buf[0] << 8) | buf[1];
    gyroData[1] = (buf[2] << 8) | buf[3];
    gyroData[2] = (buf[4] << 8) | buf[5];
}

void MPU6050ReadTemp(short *tempData)
{
        uint8_t buf[2];
    MPU6050_ReadData(MPU6050_RA_TEMP_OUT_H,buf,2);     //¶ÁȡζÈÖµ
    *tempData = (buf[0] << 8) | buf[1];
}

void MPU6050_ReturnTemp(float *Temperature)
{
        short temp3;
        uint8_t buf[2];

        MPU6050_ReadData(MPU6050_RA_TEMP_OUT_H,buf,2);     //¶ÁȡζÈÖµ
  temp3= (buf[0] << 8) | buf[1];
        *Temperature=((double) temp3/340.0)+36.53;

my_mpu6050.h 文件

#define MPU6050_SLAVE_ADDRESS  (0x68<<1)      //MPU6050Æ÷¼þ¶ÁµØÖ·

#define MPU6050_WHO_AM_I        0x75
#define MPU6050_SMPLRT_DIV      0  //8000Hz
#define MPU6050_DLPF_CFG        0
#define MPU6050_GYRO_OUT        0x43     //MPU6050ÍÓÂÝÒÇÊý¾Ý¼Ä´æÆ÷µØÖ·
#define MPU6050_ACC_OUT         0x3B     //MPU6050¼ÓËÙ¶ÈÊý¾Ý¼Ä´æÆ÷µØÖ·

#define MPU6050_ADDRESS_AD0_LOW     0x68 // address pin low (GND), default for InvenSense evaluation board
#define MPU6050_ADDRESS_AD0_HIGH    0x69 // address pin high (VCC)
#define MPU6050_DEFAULT_ADDRESS     MPU6050_ADDRESS_AD0_LOW

#define MPU6050_RA_XG_OFFS_TC       0x00 //[7] PWR_MODE, [6:1] XG_OFFS_TC, [0] OTP_BNK_VLD
#define MPU6050_RA_YG_OFFS_TC       0x01 //[7] PWR_MODE, [6:1] YG_OFFS_TC, [0] OTP_BNK_VLD
#define MPU6050_RA_ZG_OFFS_TC       0x02 //[7] PWR_MODE, [6:1] ZG_OFFS_TC, [0] OTP_BNK_VLD
#define MPU6050_RA_X_FINE_GAIN      0x03 //[7:0] X_FINE_GAIN
#define MPU6050_RA_Y_FINE_GAIN      0x04 //[7:0] Y_FINE_GAIN
#define MPU6050_RA_Z_FINE_GAIN      0x05 //[7:0] Z_FINE_GAIN
#define MPU6050_RA_XA_OFFS_H        0x06 //[15:0] XA_OFFS
#define MPU6050_RA_XA_OFFS_L_TC     0x07
#define MPU6050_RA_YA_OFFS_H        0x08 //[15:0] YA_OFFS
#define MPU6050_RA_YA_OFFS_L_TC     0x09
#define MPU6050_RA_ZA_OFFS_H        0x0A //[15:0] ZA_OFFS
#define MPU6050_RA_ZA_OFFS_L_TC     0x0B
#define MPU6050_RA_XG_OFFS_USRH     0x13 //[15:0] XG_OFFS_USR
#define MPU6050_RA_XG_OFFS_USRL     0x14
#define MPU6050_RA_YG_OFFS_USRH     0x15 //[15:0] YG_OFFS_USR
#define MPU6050_RA_YG_OFFS_USRL     0x16
#define MPU6050_RA_ZG_OFFS_USRH     0x17 //[15:0] ZG_OFFS_USR
#define MPU6050_RA_ZG_OFFS_USRL     0x18
#define MPU6050_RA_SMPLRT_DIV       0x19
#define MPU6050_RA_CONFIG           0x1A
#define MPU6050_RA_GYRO_CONFIG      0x1B
#define MPU6050_RA_ACCEL_CONFIG     0x1C
#define MPU6050_RA_FF_THR           0x1D
#define MPU6050_RA_FF_DUR           0x1E
#define MPU6050_RA_MOT_THR          0x1F
#define MPU6050_RA_MOT_DUR          0x20
#define MPU6050_RA_ZRMOT_THR        0x21
#define MPU6050_RA_ZRMOT_DUR        0x22
#define MPU6050_RA_FIFO_EN          0x23
#define MPU6050_RA_I2C_MST_CTRL     0x24
#define MPU6050_RA_I2C_SLV0_ADDR    0x25
#define MPU6050_RA_I2C_SLV0_REG     0x26
#define MPU6050_RA_I2C_SLV0_CTRL    0x27
#define MPU6050_RA_I2C_SLV1_ADDR    0x28
#define MPU6050_RA_I2C_SLV1_REG     0x29
#define MPU6050_RA_I2C_SLV1_CTRL    0x2A
#define MPU6050_RA_I2C_SLV2_ADDR    0x2B
#define MPU6050_RA_I2C_SLV2_REG     0x2C
#define MPU6050_RA_I2C_SLV2_CTRL    0x2D
#define MPU6050_RA_I2C_SLV3_ADDR    0x2E
#define MPU6050_RA_I2C_SLV3_REG     0x2F
#define MPU6050_RA_I2C_SLV3_CTRL    0x30
#define MPU6050_RA_I2C_SLV4_ADDR    0x31
#define MPU6050_RA_I2C_SLV4_REG     0x32
#define MPU6050_RA_I2C_SLV4_DO      0x33
#define MPU6050_RA_I2C_SLV4_CTRL    0x34
#define MPU6050_RA_I2C_SLV4_DI      0x35
#define MPU6050_RA_I2C_MST_STATUS   0x36
#define MPU6050_RA_INT_PIN_CFG      0x37
#define MPU6050_RA_INT_ENABLE       0x38
#define MPU6050_RA_DMP_INT_STATUS   0x39
#define MPU6050_RA_INT_STATUS       0x3A
#define MPU6050_RA_ACCEL_XOUT_H     0x3B
#define MPU6050_RA_ACCEL_XOUT_L     0x3C
#define MPU6050_RA_ACCEL_YOUT_H     0x3D
#define MPU6050_RA_ACCEL_YOUT_L     0x3E
#define MPU6050_RA_ACCEL_ZOUT_H     0x3F
#define MPU6050_RA_ACCEL_ZOUT_L     0x40
#define MPU6050_RA_TEMP_OUT_H       0x41
#define MPU6050_RA_TEMP_OUT_L       0x42
#define MPU6050_RA_GYRO_XOUT_H      0x43
#define MPU6050_RA_GYRO_XOUT_L      0x44
#define MPU6050_RA_GYRO_YOUT_H      0x45
#define MPU6050_RA_GYRO_YOUT_L      0x46
#define MPU6050_RA_GYRO_ZOUT_H      0x47
#define MPU6050_RA_GYRO_ZOUT_L      0x48
#define MPU6050_RA_EXT_SENS_DATA_00 0x49
#define MPU6050_RA_EXT_SENS_DATA_01 0x4A
#define MPU6050_RA_EXT_SENS_DATA_02 0x4B
#define MPU6050_RA_EXT_SENS_DATA_03 0x4C
#define MPU6050_RA_EXT_SENS_DATA_04 0x4D
#define MPU6050_RA_EXT_SENS_DATA_05 0x4E
#define MPU6050_RA_EXT_SENS_DATA_06 0x4F
#define MPU6050_RA_EXT_SENS_DATA_07 0x50
#define MPU6050_RA_EXT_SENS_DATA_08 0x51
#define MPU6050_RA_EXT_SENS_DATA_09 0x52
#define MPU6050_RA_EXT_SENS_DATA_10 0x53
#define MPU6050_RA_EXT_SENS_DATA_11 0x54
#define MPU6050_RA_EXT_SENS_DATA_12 0x55
#define MPU6050_RA_EXT_SENS_DATA_13 0x56
#define MPU6050_RA_EXT_SENS_DATA_14 0x57
#define MPU6050_RA_EXT_SENS_DATA_15 0x58
#define MPU6050_RA_EXT_SENS_DATA_16 0x59
#define MPU6050_RA_EXT_SENS_DATA_17 0x5A
#define MPU6050_RA_EXT_SENS_DATA_18 0x5B
#define MPU6050_RA_EXT_SENS_DATA_19 0x5C
#define MPU6050_RA_EXT_SENS_DATA_20 0x5D
#define MPU6050_RA_EXT_SENS_DATA_21 0x5E
#define MPU6050_RA_EXT_SENS_DATA_22 0x5F
#define MPU6050_RA_EXT_SENS_DATA_23 0x60
#define MPU6050_RA_MOT_DETECT_STATUS    0x61
#define MPU6050_RA_I2C_SLV0_DO      0x63
#define MPU6050_RA_I2C_SLV1_DO      0x64
#define MPU6050_RA_I2C_SLV2_DO      0x65
#define MPU6050_RA_I2C_SLV3_DO      0x66
#define MPU6050_RA_I2C_MST_DELAY_CTRL   0x67
#define MPU6050_RA_SIGNAL_PATH_RESET    0x68
#define MPU6050_RA_MOT_DETECT_CTRL      0x69
#define MPU6050_RA_USER_CTRL        0x6A
#define MPU6050_RA_PWR_MGMT_1       0x6B
#define MPU6050_RA_PWR_MGMT_2       0x6C
#define MPU6050_RA_BANK_SEL         0x6D
#define MPU6050_RA_MEM_START_ADDR   0x6E
#define MPU6050_RA_MEM_R_W          0x6F
#define MPU6050_RA_DMP_CFG_1        0x70
#define MPU6050_RA_DMP_CFG_2        0x71
#define MPU6050_RA_FIFO_COUNTH      0x72
#define MPU6050_RA_FIFO_COUNTL      0x73
#define MPU6050_RA_FIFO_R_W         0x74
#define MPU6050_RA_WHO_AM_I         0x75

#define MPU6050_TC_PWR_MODE_BIT     7
#define MPU6050_TC_OFFSET_BIT       6
#define MPU6050_TC_OFFSET_LENGTH    6
#define MPU6050_TC_OTP_BNK_VLD_BIT  0

#define MPU6050_VDDIO_LEVEL_VLOGIC  0
#define MPU6050_VDDIO_LEVEL_VDD     1

#define MPU6050_CFG_EXT_SYNC_SET_BIT    5
#define MPU6050_CFG_EXT_SYNC_SET_LENGTH 3
#define MPU6050_CFG_DLPF_CFG_BIT    2
#define MPU6050_CFG_DLPF_CFG_LENGTH 3

#define MPU6050_EXT_SYNC_DISABLED       0x0
#define MPU6050_EXT_SYNC_TEMP_OUT_L     0x1
#define MPU6050_EXT_SYNC_GYRO_XOUT_L    0x2
#define MPU6050_EXT_SYNC_GYRO_YOUT_L    0x3
#define MPU6050_EXT_SYNC_GYRO_ZOUT_L    0x4
#define MPU6050_EXT_SYNC_ACCEL_XOUT_L   0x5
#define MPU6050_EXT_SYNC_ACCEL_YOUT_L   0x6
#define MPU6050_EXT_SYNC_ACCEL_ZOUT_L   0x7

#define MPU6050_DLPF_BW_256         0x00
#define MPU6050_DLPF_BW_188         0x01
#define MPU6050_DLPF_BW_98          0x02
#define MPU6050_DLPF_BW_42          0x03
#define MPU6050_DLPF_BW_20          0x04
#define MPU6050_DLPF_BW_10          0x05
#define MPU6050_DLPF_BW_5           0x06

#define MPU6050_GCONFIG_FS_SEL_BIT      4
#define MPU6050_GCONFIG_FS_SEL_LENGTH   2

#define MPU6050_GYRO_FS_250         0x00
#define MPU6050_GYRO_FS_500         0x01
#define MPU6050_GYRO_FS_1000        0x02
#define MPU6050_GYRO_FS_2000        0x03

#define MPU6050_ACONFIG_XA_ST_BIT           7
#define MPU6050_ACONFIG_YA_ST_BIT           6
#define MPU6050_ACONFIG_ZA_ST_BIT           5
#define MPU6050_ACONFIG_AFS_SEL_BIT         4
#define MPU6050_ACONFIG_AFS_SEL_LENGTH      2
#define MPU6050_ACONFIG_ACCEL_HPF_BIT       2
#define MPU6050_ACONFIG_ACCEL_HPF_LENGTH    3

#define MPU6050_ACCEL_FS_2          0x00
#define MPU6050_ACCEL_FS_4          0x01
#define MPU6050_ACCEL_FS_8          0x02
#define MPU6050_ACCEL_FS_16         0x03

#define MPU6050_DHPF_RESET          0x00
#define MPU6050_DHPF_5              0x01
#define MPU6050_DHPF_2P5            0x02
#define MPU6050_DHPF_1P25           0x03
#define MPU6050_DHPF_0P63           0x04
#define MPU6050_DHPF_HOLD           0x07

#define MPU6050_TEMP_FIFO_EN_BIT    7
#define MPU6050_XG_FIFO_EN_BIT      6
#define MPU6050_YG_FIFO_EN_BIT      5
#define MPU6050_ZG_FIFO_EN_BIT      4
#define MPU6050_ACCEL_FIFO_EN_BIT   3
#define MPU6050_SLV2_FIFO_EN_BIT    2
#define MPU6050_SLV1_FIFO_EN_BIT    1
#define MPU6050_SLV0_FIFO_EN_BIT    0

#define MPU6050_MULT_MST_EN_BIT     7
#define MPU6050_WAIT_FOR_ES_BIT     6
#define MPU6050_SLV_3_FIFO_EN_BIT   5
#define MPU6050_I2C_MST_P_NSR_BIT   4
#define MPU6050_I2C_MST_CLK_BIT     3
#define MPU6050_I2C_MST_CLK_LENGTH  4

#define MPU6050_CLOCK_DIV_348       0x0
#define MPU6050_CLOCK_DIV_333       0x1
#define MPU6050_CLOCK_DIV_320       0x2
#define MPU6050_CLOCK_DIV_308       0x3
#define MPU6050_CLOCK_DIV_296       0x4
#define MPU6050_CLOCK_DIV_286       0x5
#define MPU6050_CLOCK_DIV_276       0x6
#define MPU6050_CLOCK_DIV_267       0x7
#define MPU6050_CLOCK_DIV_258       0x8
#define MPU6050_CLOCK_DIV_500       0x9
#define MPU6050_CLOCK_DIV_471       0xA
#define MPU6050_CLOCK_DIV_444       0xB
#define MPU6050_CLOCK_DIV_421       0xC
#define MPU6050_CLOCK_DIV_400       0xD
#define MPU6050_CLOCK_DIV_381       0xE
#define MPU6050_CLOCK_DIV_364       0xF

#define MPU6050_I2C_SLV_RW_BIT      7
#define MPU6050_I2C_SLV_ADDR_BIT    6
#define MPU6050_I2C_SLV_ADDR_LENGTH 7
#define MPU6050_I2C_SLV_EN_BIT      7
#define MPU6050_I2C_SLV_BYTE_SW_BIT 6
#define MPU6050_I2C_SLV_REG_DIS_BIT 5
#define MPU6050_I2C_SLV_GRP_BIT     4
#define MPU6050_I2C_SLV_LEN_BIT     3
#define MPU6050_I2C_SLV_LEN_LENGTH  4

#define MPU6050_I2C_SLV4_RW_BIT         7
#define MPU6050_I2C_SLV4_ADDR_BIT       6
#define MPU6050_I2C_SLV4_ADDR_LENGTH    7
#define MPU6050_I2C_SLV4_EN_BIT         7
#define MPU6050_I2C_SLV4_INT_EN_BIT     6
#define MPU6050_I2C_SLV4_REG_DIS_BIT    5
#define MPU6050_I2C_SLV4_MST_DLY_BIT    4
#define MPU6050_I2C_SLV4_MST_DLY_LENGTH 5

#define MPU6050_MST_PASS_THROUGH_BIT    7
#define MPU6050_MST_I2C_SLV4_DONE_BIT   6
#define MPU6050_MST_I2C_LOST_ARB_BIT    5
#define MPU6050_MST_I2C_SLV4_NACK_BIT   4
#define MPU6050_MST_I2C_SLV3_NACK_BIT   3
#define MPU6050_MST_I2C_SLV2_NACK_BIT   2
#define MPU6050_MST_I2C_SLV1_NACK_BIT   1
#define MPU6050_MST_I2C_SLV0_NACK_BIT   0

#define MPU6050_INTCFG_INT_LEVEL_BIT        7
#define MPU6050_INTCFG_INT_OPEN_BIT         6
#define MPU6050_INTCFG_LATCH_INT_EN_BIT     5
#define MPU6050_INTCFG_INT_RD_CLEAR_BIT     4
#define MPU6050_INTCFG_FSYNC_INT_LEVEL_BIT  3
#define MPU6050_INTCFG_FSYNC_INT_EN_BIT     2
#define MPU6050_INTCFG_I2C_BYPASS_EN_BIT    1
#define MPU6050_INTCFG_CLKOUT_EN_BIT        0

#define MPU6050_INTMODE_ACTIVEHIGH  0x00
#define MPU6050_INTMODE_ACTIVELOW   0x01

#define MPU6050_INTDRV_PUSHPULL     0x00
#define MPU6050_INTDRV_OPENDRAIN    0x01

#define MPU6050_INTLATCH_50USPULSE  0x00
#define MPU6050_INTLATCH_WAITCLEAR  0x01

#define MPU6050_INTCLEAR_STATUSREAD 0x00
#define MPU6050_INTCLEAR_ANYREAD    0x01

#define MPU6050_INTERRUPT_FF_BIT            7
#define MPU6050_INTERRUPT_MOT_BIT           6
#define MPU6050_INTERRUPT_ZMOT_BIT          5
#define MPU6050_INTERRUPT_FIFO_OFLOW_BIT    4
#define MPU6050_INTERRUPT_I2C_MST_INT_BIT   3
#define MPU6050_INTERRUPT_PLL_RDY_INT_BIT   2
#define MPU6050_INTERRUPT_DMP_INT_BIT       1
#define MPU6050_INTERRUPT_DATA_RDY_BIT      0

// TODO: figure out what these actually do
// UMPL source code is not very obivous
#define MPU6050_DMPINT_5_BIT            5
#define MPU6050_DMPINT_4_BIT            4
#define MPU6050_DMPINT_3_BIT            3
#define MPU6050_DMPINT_2_BIT            2
#define MPU6050_DMPINT_1_BIT            1
#define MPU6050_DMPINT_0_BIT            0

#define MPU6050_MOTION_MOT_XNEG_BIT     7
#define MPU6050_MOTION_MOT_XPOS_BIT     6
#define MPU6050_MOTION_MOT_YNEG_BIT     5
#define MPU6050_MOTION_MOT_YPOS_BIT     4
#define MPU6050_MOTION_MOT_ZNEG_BIT     3
#define MPU6050_MOTION_MOT_ZPOS_BIT     2
#define MPU6050_MOTION_MOT_ZRMOT_BIT    0

#define MPU6050_DELAYCTRL_DELAY_ES_SHADOW_BIT   7
#define MPU6050_DELAYCTRL_I2C_SLV4_DLY_EN_BIT   4
#define MPU6050_DELAYCTRL_I2C_SLV3_DLY_EN_BIT   3
#define MPU6050_DELAYCTRL_I2C_SLV2_DLY_EN_BIT   2
#define MPU6050_DELAYCTRL_I2C_SLV1_DLY_EN_BIT   1
#define MPU6050_DELAYCTRL_I2C_SLV0_DLY_EN_BIT   0

#define MPU6050_PATHRESET_GYRO_RESET_BIT    2
#define MPU6050_PATHRESET_ACCEL_RESET_BIT   1
#define MPU6050_PATHRESET_TEMP_RESET_BIT    0

#define MPU6050_DETECT_ACCEL_ON_DELAY_BIT       5
#define MPU6050_DETECT_ACCEL_ON_DELAY_LENGTH    2
#define MPU6050_DETECT_FF_COUNT_BIT             3
#define MPU6050_DETECT_FF_COUNT_LENGTH          2
#define MPU6050_DETECT_MOT_COUNT_BIT            1
#define MPU6050_DETECT_MOT_COUNT_LENGTH         2

#define MPU6050_DETECT_DECREMENT_RESET  0x0
#define MPU6050_DETECT_DECREMENT_1      0x1
#define MPU6050_DETECT_DECREMENT_2      0x2
#define MPU6050_DETECT_DECREMENT_4      0x3

#define MPU6050_USERCTRL_DMP_EN_BIT             7
#define MPU6050_USERCTRL_FIFO_EN_BIT            6
#define MPU6050_USERCTRL_I2C_MST_EN_BIT         5
#define MPU6050_USERCTRL_I2C_IF_DIS_BIT         4
#define MPU6050_USERCTRL_DMP_RESET_BIT          3
#define MPU6050_USERCTRL_FIFO_RESET_BIT         2
#define MPU6050_USERCTRL_I2C_MST_RESET_BIT      1
#define MPU6050_USERCTRL_SIG_COND_RESET_BIT     0

#define MPU6050_PWR1_DEVICE_RESET_BIT   7
#define MPU6050_PWR1_SLEEP_BIT          6
#define MPU6050_PWR1_CYCLE_BIT          5
#define MPU6050_PWR1_TEMP_DIS_BIT       3
#define MPU6050_PWR1_CLKSEL_BIT         2
#define MPU6050_PWR1_CLKSEL_LENGTH      3

#define MPU6050_CLOCK_INTERNAL          0x00
#define MPU6050_CLOCK_PLL_XGYRO         0x01
#define MPU6050_CLOCK_PLL_YGYRO         0x02
#define MPU6050_CLOCK_PLL_ZGYRO         0x03
#define MPU6050_CLOCK_PLL_EXT32K        0x04
#define MPU6050_CLOCK_PLL_EXT19M        0x05
#define MPU6050_CLOCK_KEEP_RESET        0x07

#define MPU6050_PWR2_LP_WAKE_CTRL_BIT       7
#define MPU6050_PWR2_LP_WAKE_CTRL_LENGTH    2
#define MPU6050_PWR2_STBY_XA_BIT            5
#define MPU6050_PWR2_STBY_YA_BIT            4
#define MPU6050_PWR2_STBY_ZA_BIT            3
#define MPU6050_PWR2_STBY_XG_BIT            2
#define MPU6050_PWR2_STBY_YG_BIT            1
#define MPU6050_PWR2_STBY_ZG_BIT            0

#define MPU6050_WAKE_FREQ_1P25      0x0
#define MPU6050_WAKE_FREQ_2P5       0x1
#define MPU6050_WAKE_FREQ_5         0x2
#define MPU6050_WAKE_FREQ_10        0x3

#define MPU6050_BANKSEL_PRFTCH_EN_BIT       6
#define MPU6050_BANKSEL_CFG_USER_BANK_BIT   5
#define MPU6050_BANKSEL_MEM_SEL_BIT         4
#define MPU6050_BANKSEL_MEM_SEL_LENGTH      5

#define MPU6050_WHO_AM_I_BIT        6
#define MPU6050_WHO_AM_I_LENGTH     6

#define MPU6050_DMP_MEMORY_BANKS        8
#define MPU6050_DMP_MEMORY_BANK_SIZE    256
#define MPU6050_DMP_MEMORY_CHUNK_SIZE   16

void MPU6050ReadTemp(short *tempData);
void MPU6050ReadGyro(short *gyroData);
void MPU6050ReadAcc(short *accData);
void MPU6050_ReturnTemp(float *Temperature);
void MPU6050_Init(void);
uint8_t MPU6050ReadID(void);
void PMU6050_ReadData(uint8_t reg_add,unsigned char*Read,uint8_t num);
void PMU6050_WriteReg(uint8_t reg_add,uint8_t reg_dat);

void MPU6050_PWR_MGMT_1_INIT(void);

my_kalman.c 文件

#include "my_kalman.h"
#include "my_delay.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y_iic.h"
#include "my_mpu6050.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extern uint16_t kalman_printf_cnt;

/* MPU6050Êý¾Ý */
short Accel[3];
short Gyro[3];
float Temp;

float accel_x;                             //X
float accel_y;                            //Y
float accel_z;                             //Z
float gyro_x;                                                //X
float gyro_y;                        //
float gyro_z;                                                 //

float pitch_raw;                           //
float pitch_kalman;                  //
float roll_raw;                             //
float roll_kalman;                          //

static float Q_angle = 0.003;                //
static float Q_gyro  = 0.0025;                //
static float R_angle = 0.3;                //
static float dt = 0.02;

void Kalman_Cal_Pitch(float acc,float gyro)
{
        static float QQ_bias;
        static float KK_0, KK_1;
        static float PPP[2][2] = { { 1, 0 },{ 0, 1 } };
        pitch_kalman += (gyro - QQ_bias) * dt;

        PPP[0][0] = PPP[0][0] + Q_angle - (PPP[0][1] + PPP[1][0])*dt;
        PPP[0][1] = PPP[0][1] - PPP[1][1]*dt;
        PPP[1][0] = PPP[1][0] - PPP[1][1]*dt;
        PPP[1][1] = PPP[1][1] + Q_gyro;

        KK_0 = PPP[0][0] / (PPP[0][0] + R_angle);
        KK_1 = PPP[1][0] / (PPP[0][0] + R_angle);

        pitch_kalman = pitch_kalman + KK_0 * (acc - pitch_kalman);
        QQ_bias = QQ_bias + KK_1 * (acc - pitch_kalman);

        PPP[0][0] = PPP[0][0] - KK_0 * PPP[0][0];
        PPP[0][1] = PPP[0][1] - KK_0 * PPP[0][1];
        PPP[1][0] = PPP[1][0] - KK_1 * PPP[0][0];
        PPP[1][1] = PPP[1][1] - KK_1 * PPP[0][1];
}

void Kalman_Cal_Roll(float acc,float gyro)
{
        static float Q_bias;        //
        static float K_0, K_1;        //
        static float PP[2][2] = { { 1, 0 },{ 0, 1 } };//
        roll_kalman += (gyro - Q_bias) * dt; //
        PP[0][0] = PP[0][0] + Q_angle - (PP[0][1] + PP[1][0])*dt;
        PP[0][1] = PP[0][1] - PP[1][1]*dt;
        PP[1][0] = PP[1][0] - PP[1][1]*dt;
        PP[1][1] = PP[1][1] + Q_gyro;
        K_0 = PP[0][0] / (PP[0][0] + R_angle);
        K_1 = PP[1][0] / (PP[0][0] + R_angle);
        roll_kalman = roll_kalman + K_0 * (acc - roll_kalman);
        Q_bias = Q_bias + K_1 * (acc - roll_kalman);
        PP[0][0] = PP[0][0] - K_0 * PP[0][0];
        PP[0][1] = PP[0][1] - K_0 * PP[0][1];
        PP[1][0] = PP[1][0] - K_1 * PP[0][0];
        PP[1][1] = PP[1][1] - K_1 * PP[0][1];
}

void MPU6050_DATA_DEL(void)
{
        float accx,accy,accz;

        MPU6050ReadAcc(Accel);
        MPU6050ReadGyro(Gyro);

        accel_x = Accel[0];
        accel_y = Accel[1];
        accel_z = Accel[2];
        gyro_x  = Gyro[0];
        gyro_y  = Gyro[1];
        gyro_z  = Gyro[2];

        if(accel_x<32764)
        {
                accx=accel_x/(16384.0); //0-1g
        }
        else
        {
                accx=1-(accel_x-49152)/16384.0;
        }
        if(accel_y<32764)
        {
                accy=accel_y/16384.0;
        }
        else
        {
                accy=1-(accel_y-49152)/16384.0;
        }
        if(accel_z<32764)
        {
                accz=accel_z/16384.0;
        }
        else
        {
                accz=(accel_z-49152)/16384.0;
        }

        pitch_raw=(atan(accy/accz))*180/3.14;
//        roll_raw=(atan(accx/accz))*180/3.14;
        roll_raw= atan2(accx,accz)*180/3.14;

        if(accel_y<32764)
        {
                pitch_raw = +pitch_raw;
        }
        if(accel_y>32764)
        {
                pitch_raw = -pitch_raw;
        }

        if(gyro_x<32768)
        {
                gyro_x=-(gyro_x/16.4);
        }
        if(gyro_x>32768)
        {
                gyro_x=+(65535-gyro_x)/16.4;
        }
        if(gyro_y<32768)
        {
                gyro_y=-(gyro_y/16.4);
        }
        if(gyro_y>32768)
        {
                gyro_y=+(65535-gyro_y)/16.4;
        }
        if(gyro_z<32768)
        {
                gyro_z=-(gyro_z/16.4);
        }
        if(gyro_z>32768)
        {
                gyro_z=+(65535-gyro_z)/16.4;
        }

//        Kalman_Cal_Pitch(pitch_raw, gyro_x);  //
        Kalman_Cal_Roll(roll_raw, gyro_y);                  //

        if(kalman_printf_cnt > 49)
        {
          kalman_printf_cnt = 0;
          printf("p_kalman: %.1f, r_kalman: %.1f \r\n", pitch_raw, roll_kalman);
        }
}

my_kalman.h 文件

void MPU6050_DATA_DEL(void);

main.c 文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y_delay.h"
#include "my_mpu6050.h"
#include "my_iic.h"
#include "my_kalman.h"

uint8_t   dt_kalman = 0;
uint16_t kalman_printf_cnt = 0;  //20ms

int main(void)
{
          //定时器中断20ms 对应dt - 0.02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3);
          //mpu6050初始化
          MPU6050_Init();
          //循环读取ID
          while(MPU6050ReadID() == 0)
          {
                  HAL_Delay(500);
          }
          while (1)
          {
                          if(dt_kalman)
                          {
                                  MPU6050_DATA_DEL();
                                  dt_kalman = 0;
                          }
          }
}

stm32g0xx_it.c 文件

extern uint16_t kalman_printf_cnt;  //20ms
extern uint8_t dt_kalman;
uint8_t dt_kalman_cnt=0;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Instance == htim3.Instance)
        {
                dt_kalman_cnt++;
                if(dt_kalman_cnt > 19)  //20ms
                {
                        dt_kalman_cnt = 0;
                        dt_kalman = 1;
                        kalman_printf_cnt++;
                }
        }
}

3. STM32F1xx对MPU6050的读取
芯片:STM32F105RBT6
相对与STM32G030,F105RBT6需要注意几点:

SCL,SDA和INT的引脚调整;
IIC延时delay设置72MHz计数10次,64MHz计数9次左右;
IIC_SCL和IIC_SDA的输出方式为开漏输出,不要使用推挽输出,推挽输出为强上下拉,这样从机就没法改变数据线的电平了。
G030里面的配置是推挽却没有问题,可以正常读取,开漏作为数据线更好。

推挽输出

开漏输出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uyoev123abc/article/details/140958117

网友A:
请问MPU6050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B:
MPU6050的AD0引脚接地或接VDD来确定其I2C地址(0x68或0x69),并在STM32的代码中使用正确的地址。

网友C:
温度变化可能会影响传感器的准确性,进行温度校准以补偿这种影响。

网友D:
阅读STM32和MPU6050的数据手册,了解其特性和限制

网友E:
配置STM32的I2C外设时,要注意时钟速率、地址匹配、中断使能等参数的设置。

网友F:
通过AD0引脚的连接方式来设定I2C地址。悬空或接地时,地址为0x68;接VCC时,地址为0x69。

网友G:
在使用MPU6050之前,需要进行偏移校准以消除传感器的零点漂移。

网友H:
通过配置电源管理寄存器来设置MPU6050的工作模式和复位操作。确保在读取数据之前,MPU6050已经处于正常工作模式。

网友I:
AD0引脚用于设置MPU6050的IIC地址。当AD0接GND时,地址为0x68;当AD0接VCC时,地址为0x69。

网友H:
使用适当的滤波和稳压措施,以保证传感器稳定工作。

网友J:
应用如卡尔曼滤波或四元数融合算法,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数据融合,得到更可靠的欧拉角(偏航、俯仰和横滚)。

网友K:
在不使用MPU6050时,可以将其置于低功耗模式以节省能源。

网友L:
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数字滤波器对原始数据进行滤波处理,以去除噪声和干扰。

网友M:
优化读取数据的代码,减少延迟,提高实时性。

网友N:
软件模拟I2C通信。

网友O:
这个是用的iic吗

网友E:
从相应的寄存器中读取三轴加速度和三轴角速度数据,这些数据经过滤波和融合处理后可提供精确的物体运动信息。

网友P:
在IIC通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错误(如仲裁失败、应答失败等)。需要在STM32程序中添加错误处理机制,以便在出现错误时能够及时发现并处理。

网友Q:
如果需要使用MPU6050的数据进行姿态估计或其他高级应用,可能需要与其他传感器(如磁力计)的数据进行融合。

网友R:
检查上拉电阻的设置是否合适,以保证通信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S: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符合MPU6050的要求。

网友T:
时序不满足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U:
应用滤波算法(如互补滤波器或卡尔曼滤波器)来提高数据的稳定性。

网友V:
实现错误检测机制,如超时检测、CRC校验等。

网友W:
由于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各自有其优势和局限,通常需要结合两者的数据来获得更准确的姿态检测。

网友X:
使用I2C读取MPU6050的寄存器以获取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数据。

网友Y:
MPU6050内置的数字运动处理器(DMP)可以用于姿态解算,减轻主控器的运算负担。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启用DMP。

网友V:
将原始的加速度计数据转换为实际的加速度值。

网友H:
MPU6050有一个稳定的电源,以避免噪声。

网友Z:
传感器数据可能存在噪声,考虑进行适当的软件滤波处理,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AA:
需要对MPU6050进行初始化,包括设置采样率、滤波器配置、传感器范围等。

网友:
在读取数据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通信错误或其他异常情况。

网友AB:
i2c地址通过ad0引脚的连接模式设置。

网友AC:
注意数据的字节顺序

网友AD:
了解MPU6050输出数据的格式(如加速度和陀螺仪数据通常为16位有符号整数)。在STM32程序中正确解析这些数据。

网友AC:
用第三方库或STM32 HAL库来简化I2C通信和数据处理。

网友AE:
考虑使用滤波算法(如互补滤波器或卡尔曼滤波器)来平滑数据。

网友AF:
在读取数据时避免长时间阻塞,特别是在实时应用中。

网友AG:
使用合适的算法(如卡尔曼滤波、互补滤波等)进行数据融合,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H:
MPU6050默认I2C地址为0x68

网友AH:
MPU6050的数据可能需要进行校准,以消除零偏和比例因子误差。
如果使用陀螺仪数据进行姿态解算,可能还需要进行温度补偿和滤波处理。

网友AI:
定时故障可能会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AJ:
读取数据时避免使用长块,尤其是在实时应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