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输出电压怎么得来的,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4-08-12):
方框三个脚的是啥器件?内阻多大?
电路中的电阻值多大?

网友B:
我理解是串联电压损耗,如果三极管导通压降 0.7v,接近压降1V .

网友B:
我理解两个三极管并联压降0.35V,一个串联三极管压降0.7V,就是输入比输出压降1V,但能量守恒,如果是输入1W,电压小了1V电流就大了1A,
0.5W就是电压下降1V,电流上升500mA.

网友C:
你的电源不就是5V 的吗

网友D:
这就是图腾柱,图腾柱就是用三极管做,MOS栅极开启电压可高了,三极管就0.7V;考虑了这个因素了吗?

网友D:
图看不清,图腾柱一般是三极管组成,三极管压降只有0.7V,而MOS开启电压高得多,考虑到这了吗?

网友E:
有三极管压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