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当运放同时有正反馈和负反馈的时候,会是什么样?

楼主(2024-08-10):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运放在各种电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基本的同相放大电路,反相放大电路,积分器,微分器以及有源及滤波器,大部分工程师用起来是得心应手的。可仔细看一下这些电路的类型,发现基本都是负反馈,即使不了解运放内部的结构。按照“虚短”“虚断”的特性,也能很轻松的得到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多思考一下,如果运放同时的有负反馈和正反馈存在的时候,应该是如何分析呢?
比如下图的两个电路,左图是典型的同相放大电路,增益是Av=(1+R12/R11),能很容易的得到,右图就是正反馈和负反馈同时存在,此时是否还有稳定输出,都是一个疑问。毕竟在大部分情况下,电路存在正反馈的时候,是不稳定的。关于反馈系统的稳定性,原理性内容有很多论文书籍可以参考,本文主要对这种正负反馈同时存在的电路,做一些仿真性的讨论,以此和网友交流的。

经过仿真,可以肯定的是,当R14到R17取值不同的时候,得到的输出电压是不同的。
定义R14是负反馈的Rf,R15是Rin;R17是正反馈的Rf,R16是Rin
情况一,正负反馈的Rin=Rf的时候,输出是电源电压Vcc,基本可以认为是输出饱和

情况二,正反馈的Rf<Rin, 输出是电源电压Vcc,输出饱和

情况三,正反馈的Rf>Rin, 输入和输出有放大关系,放大倍数是Av=10

以上只是做了不同的取值,就得到了不同的结果。这种盲试,是得不到任何指导性的结论。我在遇到这种电路,会用一种假设的分析。假设这种电路是负反馈的效果更加明显,输出是稳定的。那么同相和反相端依然遵循“虚短”的原则,这样电路分析起来就很容易了,由于输出通过正反馈到同相端,所以这里还是需要再使用叠加原理得到同相端的电压
Vpositive=Vin*(R17/R16+R17)+Vout*(R16/R16+R17)
对于同相端,利用KCL,可以得到
Vnegative/R15=Vnegative-Vout/R14
然后由“虚短”就可以得到输入输出之间的增益关系
Av=Vout/Vin=R17*(R14+R15)/(R15*R17-R14*16)
通过很简单的数学计算,就得到了和基本同相放大电路一样的增益公式。
通过这个增益公式,我得到一些结论,是否正确可以网友一起讨论:
该增益是基于负反馈结论得到的,输入信号再同相端,那么Av必须大于0,否则就是正反馈占据主导,输出会饱和。
通过该结论,我们再回去和上文仿真的三个结果做比较。
仿真情况一,是R15*R17-R14*16=0,所以Av是无穷大,这个显然会造成输出饱和,从而输出电源电压;
仿真情况二,是R15*R17-R14*16<0, 此时放大倍数是负数,不满足负反馈特性,输出饱和;
仿真情况三,是R15*R17-R14*16>0, Av=10,满足负反馈特性,输出按照闭环放大倍数放大十倍;
根据理论计算和仿真的演示,两者的结果是符合的。得到了同相输入,电路正负反馈的增益公式,可以根据这种方法,也可以计算得到反相输入,电路存在正负反馈的增益公式。如果增益结果是正数,那么会造成输出饱和,从而输出电源电压,此时饱和输出的就会是电源负电压。这个是和上文提到的同相输入,分析的结果是相反的。但是分析过程是一样的,就不在这里展开讨论。
正反馈和负反馈在电路中的作用,相关论述书籍在IEEE上有很多,需要涉及到小信号分析,传递函数的推导等等,而本文是粗浅的讨论,是一种简单的定性分析,以此加深对电路的认识。

针对运放电路中正负反馈同时存在的相关问题探究,通过电路仿真和原理分析,逐步得到作者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