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EVAL-STWINKT1B测评】GPIO控制板载LED

楼主(2024-08-10):
1、STWINKT1B 定位是用于创建物联网(IoT)和工业传感器的开发套件。板载了各种传感器和无线通信模块,使开发者能够快速进行原型和测试工业传感器节点、边缘计算设备和智能工业应用。
具体来说,STWINKT1B 包含以下特性:
多种传感器:包括加速度计、陀螺仪、磁力计、气压计、湿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麦克风等,用于测量和监控各种物理参数。
无线通信:支持蓝牙低功耗(BLE)和Wi-Fi等无线通信技术,便于数据传输和远程监控。
边缘计算能力:内置微控制器,支持实时数据处理和边缘分析,减少数据传输延迟,并提高系统效率。
我拿到的开发套件里面只有板载的BLE模块,并不包含Wi-Fi模块。
开发套件里面除了开发板之外还有一个480 mAh的锂电池,一个STLINK-V3MINI 还有一个塑料盒 可以方便的把电池和电路板组装
在一起方便脱离电脑进行测试。
板载的传感器包括
超宽带宽(高达6 kHz)、低噪声、3轴数字振动传感器(IIS3DWB)
-具有机器学习内核的加速度计 + 陀螺仪的 iNEMO惯性测量单元(ISM330DHCX)
-超低功耗高性能MEMS运动传感器(IIS2DH)
-超低功耗3轴磁力计(IIS2MDC)
-数字压力传感器(LPS22HH)
-湿度和温度传感器(HTS221)
-温度传感器(STTS751)
-工业级数字MEMS麦克风(IMP34DT05)
-频率响应高达80 kHz的模拟MEMS麦克风(IMP23ABSU)
2、STWINKT1B 的主控是M4内核的超低功耗STM32L4R9,最高主频为120MHZ带有FPU。开发板上一个Green的LED和一个Orange
的LED 给用户使用,还有一个Red的LED指示电池充电。

2个LED分别接到PE1和PD0,我用可以直接用下面的代码点亮LED
//LED1:PE1
//LED2:PD0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initstruct = {0};

  /* Enable the GPIO_LED clock */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 Configure the GPIO_LED pin */
  gpio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HAL_GPIO_Init(GPIOD, &gpioinitstruct);

  /* By default, turn ON LED */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0, GPIO_PIN_SET);

  gpio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
  HAL_GPIO_Init(GPIOE, &gpioinitstruct);

  /* By default, turn ON LED */
  HAL_GPIO_WritePin(GPIOE, GPIO_PIN_1, GPIO_PIN_SET);

}
然后加个延时和闪烁LED
void led_blink(void)
{
  HAL_GPIO_TogglePin(GPIOD,GPIO_PIN_0);
  HAL_GPIO_TogglePin(GPIOE,GPIO_PIN_1);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led_blink();
    HAL_Delay(1000);
  }
下载程序后应该可以看到绿色和橙色的LED闪烁。

网友A:
实名羡慕这个板子,好精致

网友B(2024-09-20):
确实不错,这板子的性能,电路设计都是绝对的漂亮,可以好好玩玩,支持楼主

网友C:
这个板子值得好好玩

网友D:
还有单独的下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