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状态输入电感公式疑惑

楼主(2024-08-11):
τ=L/R,电阻越小的时候,放电时间越长?我理解的是电感相当于一个电流源,如果按公式,我们直接短路电感,那么是不是电感放电时间就无穷长,电感断路什么都不接就表示一下就放完电了呢?那空载不接任何负载情况下又怎么完成瞬间放电的呢?

网友A:
理想条件,一阶RL电路的放电现象:

       一阶RL电路的放电,是磁场能量变成热能量的过程,改变R就是改变磁场能量
被转换成热能的速度。

         1,   “ τ=L/R,电阻越小的时候,放电时间越长?”
           电阻小,电感的电流流过电阻时,形成的电压就小:UR=IR, 电阻转换的电功率就小:P=URI。
    也就是电感的磁场能量被转换成热能的速度变慢了,因此"电阻越小的时候,放电时间就越长"

         2,“如果按公式,我们直接短路电感,那么是不是电感放电时间就无穷长,”
        直接短路电感,不会发生放电现象。电感中的电流会保持不变。

        3,“电感断路什么都不接就表示一下就放完电了呢?”
       “电感断路”后,电荷运动的回路都没啦,电流被强制短时间变为“0”,
磁通量变化率趋于无穷大,电感两端会产生任意高的电压,电感两端之间的空间
被击穿出现空间电流,直至电流消失,从而磁场能量消失。
       这是极端现象,不在讨论的一般“一阶RL电路放电现象”范围。
       当然可以认为是“一下就放完电”(这个“一下”是两个时间的差),但是不能理解为“电感一断路就放电完”。
因为电感的磁场是一种能量,能量不会突然消失。所以电感一断路 ,在极短时间后才放完电。

        4,“那空载不接任何负载情况下又怎么完成瞬间放电的呢?”
             属于具体技术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各家有各家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