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EVAL-STWINKT1B测评】HTS221检测湿度

楼主(2024-08-11):
HT, win, ev, TE, ST

1、HTS221 除了可以检测温度外,还可以检测湿度。手册上参数如下,

2、测试还是使用官方提供的代码,HTS221 湿度初始化如下
  1.   BSP_ENV_SENSOR_Init(HTS221_0, ENV_HUMIDITY);
  2.   BSP_ENV_SENSOR_SetOutputDataRate(HTS221_0, ENV_HUMIDITY, HTS221_ODR);
湿度读取
  if ( BSP_ENV_SENSOR_GetValue(HTS221_0, ENV_HUMIDITY, &mptr->humidity ) == BSP_ERROR_COMPONENT_FAILURE )//ENV_HUMIDITY &mptr->humidity
  {
    mptr->humidity = 0.0f;
    ret = BSP_ERROR_COMPONENT_FAILURE;
  }
最后还是通过USB把数据传输到串口助手
size = sprintf(data_s, "Hum:%4.1f\r\n",  rptr->humidity);

        osPoolFree(sensorPool_id, rptr);      // free memory allocated for message
        BSP_LED_Toggle(LED1);
        CDC_Transmit_FS(( uint8_t * )data_s, size);
数据输出

下面是测试结果。首先是上电后读取室内的湿度,比较稳定的一个范围。
然后用加湿器对电路板进行加湿,可以看到读取的湿度快速上升。后面停止加湿后湿度值比较快速的恢复到室内的正常值。
通过对比,HTS221读取的湿度值和家里其他的温湿度计读取的湿度值非常接近。

网友A:
这个板子的代码是不是有专门的库,代码这么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的代码是不是有专门的库,代码这么简洁

https://www.st.com/en/evaluation-tools/steval-stwinkt1b.html#tools-software

ST提供了参考代码用于读取各个传感器

网友B(2024-09-20):
这传感器是不是温湿度数据直接通过I2C都是一起出来的啊?只要截取得当,数据就是OK的

网友C:
这个有很多的传感器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