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scanf和printf用法

楼主(2024-08-14):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void main()
{
  int a,A,c;
  char *s;
  int max(int x,int y);
  SCON = 0x52;
  TMOD = 0x20;
  TCON = 0x69;
  TH1  = 0xF3;//12M晶振,波特率2400
//注意:scanf是以换行符为结束符的,所以在串口助手上需要勾选发送新行选项
  while(1)
  {
//先输入两个数,比较大小以后返回最大值
  scanf("%c,%c",&a,&A);
  c=max(a,A);
  printf("max=%c\n",c);

//然后输入一串字符并返回这串字符

    scanf("%s",&s);
    printf("%s",s);
  };
}

//比较两个数的大小,返回最大值得函数

int max(int x,int y)
{
  int z;
  if(x>y) z=x;
  else z=y;
  return (z);
}

网友A:
嵌入式编程里面很少用的scanf这个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