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小米电视突然出现花屏,是主板出问题吗?

楼主(2024-08-11):
小米电视L55M5-AD看着看着出现花屏,不知道是不是主板问题?有没有大佬懂得?

网友A:
重新上电也不能恢复正常了?小米得价格在那里管起得,一分钱一分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上电也不能恢复正常了?小米得价格在那里管起得,一分钱一分货吧。

不行,重新上电还是一样花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重新上电还是一样花屏

多半是控制板有问题了,自己拆下来捣鼓一下吧。

网友B:
电视断电,手电筒打个光看看屏幕有问题没有。之前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最后发现是LCD屏幕上有一个绿豆大小的地方被击穿了,导致的花屏

网友C:
是不是排线问题

网友D:
屏幕排线 / 屏幕坏了?

网友E:
https://www.douyin.com/shipin/7334241620243515419,抖音有修过的。

网友F:
在保就售后
过保了,拆开 自己淘宝找同款板子,
电源板看起来是正常的
重点是驱动板和控制板
也许排线重新拔插下就好了 自己看看板子情况吧
屏幕碎 磕碰 那就没必要修了
拆板卖 回血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douyin.com/shipin/7334241620243515419,抖音有修过的。

好的,我看看,谢谢

网友G:
屏幕坏了,扔了吧

网友H:
感觉是屏幕的问题吧,应该和控制板没关系,屏幕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冲击!

网友I:
死马当活马医,自己拆了研究下,修不好就直接换新

网友J:
小米  屏问题不好弄

网友K:
看着好像还不是全屏,很可能是屏幕出现问题,主板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着好像还不是全屏,很可能是屏幕出现问题,主板不一定

目前看不是主板问题,逻辑板和屏幕小板有可能

网友L:
屏幕问题了,之前有个显示器现象是白屏,我特地买了个主板换了还是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L:
屏幕问题了,之前有个显示器现象是白屏,我特地买了个主板换了还是白屏

屏幕问题那就没得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