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插件请教

楼主(2024-08-11):
今天遇到有人说,这种连接器长期使用会接触不良。想问问有没有长期使用的,这种接插件怎样,目前较多使用XH2.54。
看这个接插件销量挺广的,插拔挺紧的。

网友A:
别道听途说,接触不良和连接器形式没有关系,任何连接器如果插拔次数多了针芯肯定都会有磨损,一分钱一分货,别买太差的就行。

是觉得不太可能,才来请教。 对方说质量没问题,就是连个控制信号,我也是难以理解为什么接触不良。

网友B:
看样子还是不错的!咋个接触不良?

对方描述接控制信号,会有接触不良情况。

网友C:
我们公司用过类似这种的EDG插件,并未出现过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D:
不经常插拔,环境不潮湿,这种插头没有问题,多见于触摸屏电源端。

网友E:
接触不良是连接处的接触不良(线径细了 没固定住)

网友F:
允许插拔的次数
接触电阻
应用环境,例如振动等
做线的时候没做好

网友G:
螺纹点上胶,没有问题

网友H:
这种要是信不过,那就没有可信的连接器了。

网友I:
这个主要考虑的就是磨损和氧化,一般的应力影响都不大

网友J:
任何技术问题都不是问题,而是钱的问题。
我见过进口仪器上用的普通2.54mm单排插针和排母,用了几十年还是金灿灿的……舍得花钱镀厚厚的金层,根本不用担心氧化、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