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MCU在智能家居领域有哪些成功案例?这些案例中的关键技术点是什么?

楼主(2024-08-14):
中颖MCU在智能家居领域有哪些成功案例?这些案例中的关键技术点是什么?

网友A:
LED驱动和触摸按键方案吧

网友B:
在智能家居市场中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吧

网友C:
中颖MCU支持PWM调光技术,可以实现对灯光亮度的精确控制,满足用户对不同照明场景的需求。
在待机状态下,中颖MCU能够进入低功耗模式,降低能耗,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网友D:
中颖电子的MCU主要就是用消费电子领域的,很多家电控制都是用的这个芯片。

网友E:
我见有个洗衣机上就用的中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