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浮点数转字符串函数

楼主(2024-08-11):
单片机浮点数转字符串可以使用 stdio.h 中sprintf函数,但代码体积和RAM占用空间比较大。自己写的程序又不太好。在学习GPS数据解析过程中用到了LeiOuYang的GPS解析库,在其中有浮点数转字符串函数,现推荐给大家。

一下是完整的基于KEIL C51 的C文件:

//#include //#include //使用sprintf时取消该注释

#define DIGITAL_TO_CHAR(x) ( (x)+'0' )

unsigned char DispBuff[5];

/* 多次方 */

static int int_pow(int value, unsigned int count)

{

int v = 1;

while(count--)

v = v*value;

return v;

}

/* 浮点数转换为字符串,包括整数转换为字符串

* intgr指定整数位个数,dec指定小数位个数

* 自动去除前面的0,小数点后面的0不会舍去

*/

static unsigned char float_to_string(double value, char* pdest, unsigned int intgr, unsigned int dec)

{

char* pstr = (void*)0;

double fvalue = 0.0;

char c = 0;

unsigned int tvalue = 0;

unsigned char zeroflag = 0;

unsigned int tm = 0;

if( (void*)0==pdest || 0==intgr ) return 0;

if(dec>9) dec = 9;

if(1==intgr) zeroflag = 1;

pstr = pdest;

if(value

编译结果:

仿真结果:

而使用sprintf的程序,

#include unsigned char DispBuff[5];

void main()

{

sprintf(DispBuff,"%.1f",10.1);

while(1);

}

编译结果:

网友A:
这个实用,一直在浮点转字符串出问题

网友B:
使用snprintf或snprintf_s而不是sprintf,因为前者可以防止缓冲区溢出,这在处理用户输入或不可信数据时尤为重要。

网友C:
_s的函数最低支持哪个标准啊?

网友D:
如果在函数中动态分配内存来存储转换后的字符串,务必在使用完毕后进行释放,以避免内存泄漏。

网友E:
注意不同平台上的浮点数表示可能略有不同,这可能会影响到转换后的字符串。例如,某些平台可能在显示浮点数时使用不同的舍入规则。

网友F:
与sprintf相似,但snprintf允许指定最大的字符串长度,从而避免缓冲区溢出的风险。其用法为snprintf(char *str, size_t size, const char *format, float value),在这里size参数尤其重要,它限制了输出字符串的最大长度。

网友G:
使用sprintf时,如果目标缓冲区不够大,可能会导致缓冲区溢出。建议使用snprintf,它可以防止写入超出缓冲区大小的内容。

网友H:
可以通过在格式化字符串中指定小数点后的位数来控制输出精度。

网友I:
常用函数
printf()
用于标准输出,但也可以用于格式化字符串。
示例:printf("%f", float_value);
snprintf()
安全的字符串格式化函数,限制输出字符串的最大长度。
示例:snprintf(buffer, size, "%f", float_value);
sprintf()
类似于printf(),但直接写入到缓冲区。
示例:sprintf(buffer, "%f", float_value);

网友J:
由于浮点数的表示是近似的,直接转换可能会丢失一些精度。在进行转换之前,确定是否需要对数值进行四舍五入或截断,以符合期望的精确度。例如,使用snprintf(str, sizeof(str), "%.2f", value)可将浮点数保留两位小数。

网友K: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ing.h>

void safeFloatToString(double value, char *buffer, size_t size) {
    // 检查是否为NaN或Infinity
    if (isnan(value)) {
        snprintf(buffer, size, "NaN");
    } else if (isinf(value)) {
        snprintf(buffer, size, value > 0 ? "+Inf" : "-Inf");
    } else {
        // 保留两位小数,确保不会超出缓冲区
        snprintf(buffer, size, "%.2f", value);
    }
}

int main() {
    double float_value = 123.456;
    char buffer[50];

    safeFloatToString(float_value, buffer, sizeof(buffer));
    printf("Converted string: %s\n", buffer);

    return 0;
}

网友L:
如果需要在循环中频繁地将浮点数转换为字符串,考虑性能影响。可能需要优化缓冲区的分配和重用

网友M:
对于浮点数,通常使用%f、%e或%g等格式说明符。每个说明符都有其特点和用途,比如%f用于固定点表示法,%e用于科学计数法,而%g则根据值的大小自动选择更紧凑的表示方式。

网友N:
可以通过格式化字符串中的.和随后的数字来指定,例如%.2f表示保留两位小数。

网友O:
特别是对小数部分的处理,需要考虑进位影响整数部分的情况。实现一个自定义的转换函数时,应从最低位开始处理,逐步向高位推算,同时标记和处理进位。

网友P:
虽然性能通常不是将浮点数转换为字符串时的首要考虑因素,但在性能敏感的应用程序中,应该评估使用sprintf或snprintf的开销,并考虑是否有更高效的方法

网友Q:
nprintf()函数的第一个参数是一个格式化字符串,用于指定输出的格式。对于浮点数,可以使用%f、%e、%E、%g或%G等格式说明符。

网友R:
%f用于格式化浮点数,但还有其他选项,如%e(科学计数法)和%g(自动选择%f或%e中最紧凑的形式)。

网友S:
使用sprintf时,需要确保目标缓冲区足够大以存储转换后的字符串(包括空终止符\0)。否则,可能会导致缓冲区溢出,这是安全漏洞的常见来源。相比之下,snprintf通过允许你指定目标缓冲区的大小来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T:
在转换过程中,需要检查是否有错误发生,例如输入的浮点数是否有效,目标缓冲区是否足够大等。

网友U:
对于非常大或非常小的浮点数,可能需要使用科学计数法表示。

网友V:
考虑浮点数可能的取值范围,包括极大值和极小值,以防止转换过程中的溢出或错误。

网友W:
sprintf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函数,可以将包括浮点数在内的各种数据类型格式化为字符串。使用sprintf(char *str, const char *format, float value)可以将浮点数转换为字符串,其中format指定了格式,通常为%f。

网友X:
尽量使用标准的C库函数,如sprintf、snprintf

网友J:
在使用sprintf或snprintf时,必须确保目标字符串缓冲区足够大,可以存储完整的转换结果。缓冲区太小可能导致溢出,而过大又浪费空间。

网友Y:
推荐使用snprintf因为它能通过限定输出字符数来防止缓冲区溢出。

网友Z:
snprintf()函数的第二个参数是目标缓冲区的大小。为了避免缓冲区溢出,需要确保缓冲区足够大以容纳转换后的字符串及其终止空字符。

网友:
浮点数在计算机中是以近似值存储的,转换为字符串时可能会丢失精度。

网友W:
使用sprintf或snprintf函数时,需要指定格式字符串,包括精度和宽度,以控制输出的格式。

网友AA:
您可以格式化。而后面的数字,比如%.2f表示保留两位小数。

网友AB:
_s的功能支持什么最低标准?

网友AC:
建议使用Snprintf,因为它通过限制输出字符的数量来防止缓冲区溢出。

网友AD:
你可以格式化它。以下数字,如%.2f,表示保留两位小数。,

网友AE:
_s函数支持哪些最低标准?,

网友AF:
_s函数支持什么样的最低标准?,,

网友AG:
浮点数转字符串的简单函数:`floatToString(f) { return f.toString(); }`。

网友AH(2024-09-11):
浮点数转成字符串会保留几位小数啊

网友AI:
浮点数转换成字符串会保留多少位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