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单片机的编程语言和开发环境

楼主(2024-08-11):
CPU懂的机器语言
  单片机的CPU从存储器读取程序,但是一次只能读取一条指令,然后解释每条指令,并执行。存储器中保存的内容,不管是程序还是数据,都是二进制代码“0”和“1”组成的字符串。指令二进制代码告诉CPU要做什么,而数据二进制代码则是CPU操作或处理指令时要使用的值。CPU的操作包含加、减运算等指令。这些像密码一样排列的“0”和“1”字符串就是机器语言。比如图1左边显示的就是一个机器语言指令,意思是“将2放入寄存器A(寄存器是CPU内部的储存区域)。
  CPU总是按存储器地址的顺序读取指令代码,除非遇到跳跃指令。例如,如果复位后的地址是0000,则从0000开始按0001、0002、0003的顺序读取并执行指令。也可以说,一个程序就是按处理要求排列一系列的机器语言。
  CPU只能理解如上所述的机器语言。因此,为了使CPU运行,就必须使用机器语言的程序。但是,机器语言不易为人们识别和读写。因此,人们用了更简单易懂的字符串来代替机器语言,这就是汇编语言。例如,在“给寄存器A赋值2”这样的处理时,如果用汇编语言来表示,就很简单,请看图1的右边部分。汇编语言中,用MOV字符串表示赋值,所以“给寄存器A赋值2”的处理就可用“MOV A,#02”表示。
  图1:机器语言和汇编语言的比较
  虽然汇编语言比机器语言更加简单易懂了,但是人们读起来还是挺难理解的。而且,汇编语言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就是不同的CPU,机器语言的描述方式也不同。因此,如果更换了CPU,就必须改写与机器语言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汇编语言,工作量比较大。(以上例子中的机器语言和汇编语言均为瑞萨的RL78族单片机中的语言。)
  如上所述,每更换一次CPU都必须对程序进行改编,不但造成生产性低下,还加重了编程人员的负担。
  人性化的C语言
  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的编程语言就是C语言。C语言具有不依存于特定的CPU,又具有程序移植性高等的特点。另外,由于编程时可使用人们熟悉的英文单词,所以对编程人员来说C语言是最容易使用的编程语言。下面我们将C语言和汇编语言做一个简单地比较。(图2)

  图2: 汇编语言和C语言的比较
  虽然C语言不依存于CPU而且还是人们最容易使用的编程语言,但对于CPU来说,C语言却是一种完全无法理解的语言。因此,就需要一种可以将C语言翻译为机器语言的软件,这就是被称为编译器 (编译程序) 的软件。 经过编译器翻译的程序的文件格式被称为目标文件格式。如果目标文件格式最终没有被配置到存储器中,CPU就无法执行该程序。
  另外,近来由于程序越来越趋于复杂化,所以几乎都采取了将一个程序分割为多个C语言程序文件的结构。所以,还需要一个工具将多个目标文件格式汇总成一个机器语言并配置到存储器上,能够担当起此重任的就是连接编辑程序(linkage editor,也被称为“linker(链接器)”)。

网友A:
现在汇编在哪里开发还在用啊

网友B:
老项目维护可能还用吧

网友C(2025-08-30):
单片机常用 C、汇编语言,开发环境有 Keil、IAR、NuEclipse 等,集成编译、调试功能,支持硬件仿真,简化嵌入式开发流程。

网友D:
单片机常用编程语言为 C 语言(主流)、汇编语言(底层控制),部分支持 Python(如 MicroPython)。开发环境因芯片而异,如 Keil C51(51 系列)、IAR(ARM 内核)、新唐 NuMicro IDE 等,通常包含编译器、调试器,可通过仿真器或串口下载程序,简化开发流程。

网友E:
C语言的跨平台特性确实解决了很多问题,编译器和链接器在开发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