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如何使用FX3S访问eMMC?

楼主(2024-08-11):
事实

带 FX3S 的定制 PCB
eMMC 通过 S0 端口连接至 FX3S(参见附件:S_port_customPCB.PNG)
问: 我想使用 FX3S 访问 eMMC。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详情: 我的目标是向 eMMC 写入和读取一些虚拟数据。 我想检查自定义 PCB。 这样我就能确保 eMMC 正常工作了。 我正在考虑两种方法:

使用 FX3S 本身。 生成虚拟数据。
使用 USB 控制中心和端点数据传输。 向云端发送数据:
如能就如何使用这两种方法提供指导或示例,将不胜感激。
作为第一步,我想避免使用 GPIF II 设计器。

网友A:
FX3S是一款USB 3.0超高速外设控制器,它支持多种外设接口,包括I2C、SPI、UART等。要使用FX3S访问eMMC(embedded MultiMediaCard),你需要通过FX3S的GPIO或特定的接口(如SPI或SDIO)与eMMC进行通信

网友B:
是需要FX3S与eMMC之间的物理连接正确。这通常涉及将FX3S的GPIO或接口引脚连接到eMMC的相应引脚。如果使用SDIO接口,确保FX3S支持SDIO,并且连接了所有必要的信号线(如CLK、CMD、DAT0-DAT3等)。如果使用SPI接口,确保FX3S支持SPI,并且连接了所有必要的信号线(如CLK、MOSI、MISO、CS等)

网友C:
开发或获取适用于FX3S的固件,该固件能够通过选定的接口(如SDIO或SPI)与eMMC通信。在固件中实现eMMC的初始化序列,包括发送必要的命令和配置eMMC进入适当的工作模式。实现数据传输功能,允许FX3S读取和写入eMMC中的数据

网友D:
开发或获取适用于FX3S的驱动程序和API,这些驱动程序和API能够与固件通信,并提供对eMMC的访问。确保驱动程序支持eMMC的命令集,并能够处理eMMC的读写操作

网友E:
在主机系统上开发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使用FX3S的驱动程序和API与eMMC进行交互。实现必要的功能,如文件系统操作、数据备份、数据恢复等。

网友F:
对整个系统进行测试,确保FX3S能够正确地与eMMC通信,并且数据传输无误

网友G:
调试任何出现的问题,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H:
编写详细的文档,记录硬件连接、固件开发、驱动程序和API的使用方法,以及软件开发的步骤。定期维护系统,更新固件和驱动程序,以适应新的需求或解决发现的问题

网友I:
我觉得这种一般都会包含在例程里吧,这样会好点

网友J:
请注意,具体的实现细节可能会根据FX3S的具体型号、eMMC的规格以及应用的需求而有所不同。建议参考Cypress/Infineon提供的FX3S文档和eMMC的数据手册,以获取更详细的技术指导

网友K:
可以使用FX3的SDK创建FX3SMassStorage的参考例程,或者使用CyU3PSdioExtendedReadWrite API直接读写外挂的eMMC

网友L:
您提到的两种方法都可以实现,但是具体操作步骤有所不同。

网友M:
主要涉及到硬件连接还有固件配置及软件编程

网友N(2024-12-02):
通过正确的接口和控制协议,FX3S 可以与 eMMC 通信。

网友O:
引用 网友A:
FX3S是一款USB 3.0超高速外设控制器,它支持多种外设接口,包括I2C、SPI、UART等。要使用FX3S访问eMMC(emb ...

接口挺丰富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开发或获取适用于FX3S的固件,该固件能够通过选定的接口(如SDIO或SPI)与eMMC通信。在固件中实现eMMC的初 ...

这种数据传输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在主机系统上开发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使用FX3S的驱动程序和API与eMMC进行交互。实现必要的功能,如文件系 ...

数据恢复需要的内存还是较大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这种一般都会包含在例程里吧,这样会好点

参考例程省很多事

网友P(2025-01-31):
您可以将 FX3S 用作 USB 设备,通过 USB 传输接口向外部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Q:
eMMC 存储器通过 SDIO或 SPI 接口与 FX3S 控制器进行通信。

网友R:
eMMC 通过 S0 端口连接至 FX3S

网友O:
这个帖子目的是什么

网友N(2025-04-29):
为了实现 eMMC 的访问,FX3S可以通过 SPI接口 或 MMC接口 来与 eMMC 存储器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