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为什么无法在ModusToolbox Eclipse IDE中创建OTA_over-Etherinet_STTPS示例?

楼主(2024-08-14):
使用"lcs-manager-cli -- add-all" 命令将所有示例拉到此处后,无法在 ModusToolbox Eclipse IDE 中创建 OTA_over-Etherinet_STTPS 示例

网友A:
示例可能没有被正确下载或导入

网友B:
Eclipse IDE中的项目配置可能存在问题,例如BSP(Board Support Package)选择不正确,或者项目依赖项没有正确设置。

网友C:
您好,
  在导入这个例程前需要确认环境中是否正确配置了,您可以参考下面的注意事项看一下自己的环境是不是都配置好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3396246-1-1.html

BR,
Owen

网友D:
IDE或ModusToolbox版本不兼容

网友E:
网络连接不稳定?

网友F:
如果IDE或计算机的资源(如内存)不足,也可能导致示例创建失败。

网友G:
检查并更新IDE和ModusToolbox

网友H:
查看错误日志

网友I(2024-11-20):
确保OTA over Ethernet (STTTP) 示例确实存在于ModusToolbox中。

网友J:
确保你有正确的许可证和权限来使用OTA over Ethernet (STTTP) 示例。某些高级功能可能需要特定的许可证或权限。

网友K:
在ModusToolbox Eclipse IDE中无法创建OTA(Over-The-Air) over Ethernet (STTTP) 示例项目,可能有多种原因。建议先检查ModusToolbox版本,确保你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ModusToolbox。OTA over Ethernet (STTTP) 示例可能需要特定的版本支持。

网友L:
打开ModusToolbox Eclipse IDE。选择 File -> New -> ModusToolbox Application。在弹出的窗口中,查看是否有 OTA over Ethernet (STTTP) 示例。如果没有找到该示例,可能是因为该示例尚未包含在当前版本的ModusToolbox中。

网友M:
ModusToolbox在创建新项目时,通常会从远程服务器下载示例代码。如果你的网络连接不稳定或被防火墙阻止,可能会导致无法创建示例。

网友N:
如果无法通过IDE创建示例,你可以尝试手动导入示例代码:从Infineon的官方GitHub仓库或其他可靠来源下载OTA over Ethernet (STTTP) 示例代码。ModusToolbox Eclipse IDE中,选择 File -> Import -> General -> Existing Projects into Workspace。选择下载的示例代码目录,导入项目。

网友O:
查看ModusToolbox Eclipse IDE的日志和错误信息,可能会提供更多关于为什么无法创建示例的线索。

网友P:
建议联系Infineon的技术支持团队,提供详细的错误信息和操作步骤,以便他们帮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Q:
无法在ModusToolbox Eclipse IDE中创建OTA over Ethernet (STTTP) 示例项目,可能是由于版本问题、网络连接问题、许可证问题或其他原因。

网友R:
一般需要通过检查版本、网络连接、许可证和手动导入示例等方法,可以尝试解决问题。

网友S:
Eclipse IDE中的项目配置可能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