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ortex-M 处理器 hardfault 定位方法和步骤

楼主(2024-08-12):
一. 问题的产生

  Hard fault (硬错误,也有译为硬件错误的)是在STM32上编写程序中所产生的错误,造成Hard Fault错误的可能原因较多,排除硬件问题,如何在代码量较大的情况下,快速定位造成的hardfault的问题代码,就成为比较关键的问题。

  本文将基于STM32处理器(stm32f091),keil-MDK开发环境,总结hardfault的调试定位方法。在其他Cortex-M0 (m3,m4)内核处理器,和其他开发环境下,也可作为参考。

二. Cortex-M 处理器内核异常中断简介

1)错误种类

对于Cortex-M内核,架构采用错误异常的机制来检测问题,当核心检测到一个错误时,异常中断会被触发,并且核心会跳转到相应的异常终端处理函数执行,错误异常的终端分为以下四种:

HardFault
MemManage
BusFault
UsageFault

其中hardfault为最常见的错误类型,并且,在没有开启其他异常处理的情况下,默认进入hardfault异常中断处理函数: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USER CODE BEGIN Hard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HardFault_IRQn 0 */  while (1)  {    /* USER CODE BEGIN W1_Hard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W1_HardFault_IRQn 0 */  }}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2) 可能的原因

从软件角度,产生hardfault的可能原因有:

(1) 数组越界
(2)野指针
(3)未初始化硬件却开始操作,或无中断服务函数等

(4)任务堆栈溢出

《ARM Cortex-M0权威指南》中提到,关于 Cortex M0+内核主要有以下几点引起 HardFault 的原因:

非法存储器访问
非对齐数据访问
从总线返回错误
异常处理中的栈被破坏
程序在某些 C 函数中崩溃
意外地试图切换至 ARM 状态
在错误的优先级上执行系统服务调用指令(SVC)

下面将以一个stm32f091上运行的数组越界代码为例,具体阐述定位步骤:

产生越界的代码段:

void StackFlow(void){     int a[3],i;     for(i=0; i<10000; i++)    {     a=1;     }}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三. 人工查找hardfault 方法和步骤

方法1.查看寄存器

1)查看fault种类

通过菜单栏Peripherals >Core Peripherals >Fault Reports打开fault reports

2)调试定位步骤

查看fault种类有时可能对解决问题并没有直接帮助,关键是如何定位在进入异常中断前执行的代码段,步骤如下:

a. 确定当前使用堆栈是MSP还是PSP

异常发生后会把进入异常前的 R0-R3,R12, LR, PC,PSR 寄存器值栈入 Main Stack 或Process Stack(取决于异常发生时使用的哪个栈)。 进入异常后链接寄存器 LR 中存放异常返回值 EXC_RETURN, 如果其 bit 2=0 那么用的就是 Main Stack,如果 bit 2=1,那么用的就是 Process Stack。

由下图可以看出,当前使用的堆栈为PSP

b.找到异常发生代码地址

在memory中,定位到堆栈地址:0x200020E0,依据:R0~R3、R12、LR、PC、XPRS 顺序,找到LR的值,即第6个寄存器值

LR = 0x0800632B

PC = 0x08006300

c.Disassembly中,查找定位代码

在反汇编窗口中点击右键,选中show disassembly at address 。

输入LR地址:为发生异常后调用的下一条指令的地址,可看到发生异常的为StackFlow()函数

输入PC地址:可以定位到发生异常的调用语句

方法2:调试步骤
在仿真状态下,调出Call Stack Window,可直接跳转到调用代码

四. 程序查找hardfault 方法和步骤

  实际环境中,由于测试时产品常常无法连接调试器,故需要代码来定位目标语句地址,并通过一定手段保存

网友A:
可以检查Call Stack来确定错误发生的具体位置。

网友B:
未初始化硬件即开始操作

网友C:
初始化的问题吗

网友D:
检查中断服务函数是否正确处理和退出。

网友E:
在发生异常时会被设置。通过分析这些寄存器的状态,可以判断出是哪个具体的Fault导致了Hard Fault。

网友F:
访问无效内存地址
任务堆栈溢出

网友G:
时钟、复位和电源管理电路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H:
单片机开发最怕遇到hardfault

网友I:
使用断点来暂停程序执行,然后检查寄存器和堆栈信息。

网友J:
在调试器中查看异常发生时的 Cortex-M 处理器 状态,包括寄存器值、堆栈内容和程序计数器(PC)。

网友K:
需要确保硬件没有问题。这包括检查电源、时钟、复位信号等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L:
使用未初始化的指针

网友M:
无中断服务函数等

网友N:
确保所有数组访问都在其定义范围内。

网友O:
可以在Keil的Watch窗口中查看这些全局变量的值

网友P:
可以编写代码来保存栈信息到全局变量中。

网友Q:
简化代码,逐步添加功能,以确定问题的根源

楼主:
检查是否存在内存泄漏、数组越界访问等问题。

网友E:
确保没有越界访问数组或缓冲区。

网友R:
使用调试器的反汇编功能来查看堆栈中的函数调用栈。

网友S:
开发环境已配置为调试模式,以便能够捕获和分析HardFault异常。

网友T:
代码中是否存在越界的数组访问、空指针解引用等问题。

网友U:
检查最近修改的代码部分,特别是涉及指针操作、内存访问、中断处理的代码。

网友V:
分析堆栈跟踪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问题代码的执行路径。

网友E:
通过调试工具查看堆栈中的数据,可能会找到导致故障的函数调用链和局部变量的值。

网友W:
外部设备连接是否良好,是否存在干扰。

网友X:
HardFault是Cortex-M处理器在检测到严重错误时触发的异常中断,其优先级非常高,仅次于复位和不可屏蔽中断(NMI)。

网友Y:
检查异常发生前后的代码,分析可能的错误源。

网友I:
分析任务堆栈的大小和使用情况,确保不会因堆栈溢出而触发HardFault。

网友Z:
可以通过逐步缩小问题范围的方法 ,来快速定位问题所在。

网友:
数组越界访问

网友AA:
在修改代码或配置时,要谨慎操作,避免引入新的问题。

网友AB:
使用调试工具(如 JTAG 或 SWD 接口)来查看异常发生时的寄存器状态和堆栈信息。

网友AC:
在代码量较大的情况下,快速定位导致Hard Fault的代码段是一个挑战。

网友AD:
所有指针在使用前是否已正确初始化。

网友AE:
在HardFault异常处理函数中插入代码来记录关键寄存器的值

网友AF:
检查中断服务例程(ISR)中是否有非法操作或内存访问问题。

网友I:
检查代码中是否有不支持的指令或错误的操作码。

网友AG:
开发环境已经在调试模式下进行了配置,以便可以捕获和分析硬故障异常。

网友AH:
查看最近修改的代码部分,尤其是那些涉及指针操作、内存访问和中断处理的部分。

网友AI:
在没有初始化硬件的情况下开始操作,

网友AJ:
您可以通过逐渐缩小问题的范围来快速定位问题。

网友AK:
检查中断服务功能是否被正确处理并退出。

网友AL:
修改代码或配置时,要小心避免引入新的问题。

网友AM:
在代码量很大的情况下,快速定位导致硬件和故障的代码段可能是一个挑战。

网友AN(2024-09-11):
这个初始化了吗

网友AO:
将代码插入到hardfault异常处理程序中,以记录密钥寄存器的值

网友AP:
一看到hardfault就头大

网友AQ:
检查中断服务程序(isr)中的非法操作或内存访问问题。

网友AR:
检查代码中不支持的指令或不正确的操作码。

网友AS:
不初始化硬件就开始操作,

网友AT(2024-10-13):
当修改代码或配置时,注意不要引入新的问题。,

网友AU:
Cortex-M处理器hardfault定位方法:使用调试工具,查看故障寄存器内容,分析堆栈信息,结合代码逻辑定位问题。步骤包括启动调试器、捕获故障现场、分析堆栈跟踪和源代码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