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如何读写SAF-XC866-4FRI BE?

楼主(2024-08-13):
我如何读写 SAF-XC866-4FRI BE? 有两个,一个是空的,另一个是满的。 需要进行复制。

网友A:
你这个SAF-XC866-4FRI BE是啥东西啊?

网友B:
那你找手册去操作呗,一般手册都有基本的复制操作吧

网友C:
一般读写的话得需要软件的,你有合适并且适用于这个东西的软件吗

网友D:
你一个是空的,一个是满的,然后想同步过去?

网友E:
一般的话是需要一个指令吧,C语言的话是memcpy,这种就可以复制过去的

网友F:
看你咋操作呗,一般来说需要指令来控制如何实现复制

网友G: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有指令或者协议的方式去处理吧

网友H:
一般的话,这是用啥接口与MCU或者其他电脑通讯吗?可以直接copy的吧

网友I:
你想把数据满的复制到空的里?

网友J:
建议读一下手册,主要是不知道你这个是啥,没用过,不好指导,但是我觉得这个一般的话是可以控制读写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