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QSPI TC399只有spi模式1可以工作,为什么?

楼主(2024-08-12):
在 TC399 电路板上,只有 spi 模式 1 能正常工作,在模式 0 和 2 中中断根本不会发生。 仅通过配置这两个参数来定义模式:

clockPolarity = SpiIf_ClockPolarity_idleLow/SpiIf_ClockPolarity_idleHigh;
shiftClock = SpiIf_ShiftClock_shiftTransmitDataOnLeadingEdge/SpiIf_ShiftClock_shiftTransmitDataOnTrailingEdge;
还是有其他需要调整的地方?

在 SPI_CPU_1_KIT_TC397_TFT 示例中,QSPI2 模块是主站,QSPI3 模块是从站,这是一个传递函数:

void transferData(void)
{
while(IfxQspi_SpiSlave_getStatus( g_qspi.spiSlave) == SpiIf_Status_busy ||
IfxQspi_SpiMaster_getStatus( g_qspi.spiMasterChannel) == SpiIf_Status_busy)
{ /* Wait until the previous communication has finished, if any */
      }
     /* 指示 SPI 从站接收长度已定义的数据流 */
IfxQspi_SpiSlave_exchange( g_qspi.spiSlave、 NULL_PTR, g_qspi.spiBuffers.spiSlaveRxBuffer[0]、 spi_buffer_size);
    /* 通过 SPI Master 发送数据流 */
IfxQspi_SpiMaster_exchange( g_qspi.spiMasterChannel、  g_qspi.spiBuffers.spiMasterTxBuffer[0]、 null_ptr,spi_buffer_size);
verifyData();
}

网友A:
看来没有把模式的区别搞清楚啊

网友B:
引脚配置或连接问题

网友C:
可能是参数配置错误

网友D:
驱动程序或固件限制

网友E:
信号干扰?

网友B:
更新QSPI控制器或外设的驱动程序或固件

网友F:
用示波器排查

网友G:
1. 找个逻辑分析仪(如有便携式的更好),看一下SPI MISO和MOSI信号是否工作预期模式下。
2. 有可能是从设备不支持模式0和模式2,或需要同步设置成相同的模式;

网友H:
QSPI是一种高速的串行通信接口,通常用于连接微控制器和外部存储器或其他外设。Infineon的TC399是一款高性能的TriCore微控制器,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和其他嵌入式系统中。如果QSPI接口在TC399微控制器上只有SPI模式1(CPOL=0, CPHA=0)可以工作,而其他模式(如模式0、模式2、模式3)无法正常工作,可能是硬件配置问题

网友I:
软件配置问题,初始化设置:检查QSPI接口的初始化代码,确保时钟极性和时钟相位的设置正确。时序参数:调整时序参数,如时钟频率、数据保持时间、数据建立时间等,以满足外部设备的要求

网友J:
外部设备兼容性,设备支持:确认外部设备是否支持其他SPI模式。有些设备可能只支持特定的SPI模式。设备配置:检查外部设备的配置,确保其与TC399的QSPI接口配置一致

网友K:
一般是固件或驱动问题,固件更新:检查是否有最新的固件或驱动程序可用,更新到最新版本可能解决兼容性问题。调试信息:查看调试信息,分析通信过程中的错误类型,如时序错误、数据错误等

网友L:
芯片损坏也会这样的,请检查TC399芯片或外部设备是否有损坏,如引脚短路、开路等。

网友M:
确保所有连接正确无误,如焊接质量、连接器接触良好等

网友N:
解决这类问题通常需要结合硬件和软件的调试。首先,可以通过示波器等工具检查信号波形,确认时序是否符合要求。然后,逐步调整软件配置,确保与外部设备的通信参数一致。如果问题依然存在,可能需要进一步的硬件检查或联系技术支持获取帮助。

网友O:
在 TC399 电路板上,如果只有 SPI 模式 1 能正常工作,而在模式 0 和 2 中中断根本不会发生,这通常涉及到 SPI 接口的配置问题。SPI 模式由两个参数定义:时钟极性(CPOL)和时钟相位(CPHA)

网友P:
在您提供的 transferData 函数中,确保在模式 0 和 2 中,IfxQspi_SpiSlave_exchange 和 IfxQspi_SpiMaster_exchange 函数的调用参数正确。特别是,确保 g_qspi.spiSlave 和 g_qspi.spiMasterChannel 的配置与所需的 SPI 模式一致

网友Q:
使用调试工具(如示波器)检查信号波形,确认时序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R(2024-10-30):
丛机的时序需要保持一致

网友S:
从找程序原因,寄存器缺配置

网友T:
先找找例程、看看文档说明吧。既然提供了,就应该是能用的。

网友U:
在 TC399 电路板上,只有 spi 模式 1 能正常工作,在模式 0 和 2 中中断根本不会发生。

网友V(2025-04-30):
外部连接的设备(如闪存、外部存储器或其他SPI设备)可能只支持 SPI 模式 1,或者在其他模式下无法正确解析传输的时钟和数据。

在这种情况下,TC399 的 QSPI 接口需要设置为设备所支持的模式才能确保正确的通信。

网友W:
如果 QSPI 的寄存器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只能在某一个特定的 SPI 模式下工作。检查 TC399 的 QSPI 配置寄存器,确保时钟设置、数据传输设置等参数与目标设备匹配。

网友T:
芯片手册中是怎么说明的呢?

网友S:
是程序本身有错误吗

网友X(2025-05-30):
是终端上使能没有开启么?

网友Y:
确保下载最新版本的驱动或固件,替换旧文件,重启系统。

网友Z:
调试时用示波器观察波形,核对时序对不对。

网友AA:
检查每根线是否牢固焊接,确保连接器紧密接触,别让虚焊或接触不良影响电机控制。

网友AB:
确保所有从机在处理主机指令时,同步时钟信号,避免因时序不一致导致的通信错误。

网友AC:
可能程序里某个部分没设置寄存器,得检查代码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AD:
芯片手册会详细描述芯片的功能、引脚定义、电气特性、工作条件等

网友AE:
终端设置里检查使能选项是否勾选开启。

网友AF:
芯片手册就像一本说明书,告诉你在用芯片时每个引脚的作用,它怎么工作,需要什么条件,就像教你怎么正确使用一样。

网友AG:
可能是因为内部电路设计使其更适合时钟极性低、相位高的情况,这与模式1的特性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