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 查看变量的地址

楼主(2024-08-12):
1.重新编译程序。
2.在watch窗口中输入取地址符查看。volatile :不对变量进行优化

网友A:
为什么有时候的变量不能显示内容啊?

网友B(2025-08-30):
在 Keil 中,可通过调试模式 Watch 窗口输入变量名,或在 Map 文件搜索变量名,也能用 & 变量名在代码中打印,查看其内存地址。

网友C:
在 Keil 中查看变量地址:编译后进入调试模式,打开 Watch 窗口,输入 "& 变量名" 添加监视,窗口会显示变量地址。也可在 Memory 窗口直接输入地址查看内存内容。还能用 printf 输出 "printf ("% p", & 变量名);" 在串口打印地址,需开启微库并配置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