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请问CY7C65213-28PVXI是否有针对win7系统的32位驱动程序?

楼主(2024-08-14):
我的电脑是 Win7-32 位的,无法安装 CY7C65213 驱动程序(从网站下载的版本是 64 位的)。
有谁有CY7C65213-28PVXI的32位驱动程序吗?
谢谢!

网友A:
如果官网没有估计就是没有哦

网友B(2024-09-23):
这个没办法了,你换个电脑呗

网友C:
你查查网站看看是否有32位的版本呗

网友D:
一般都是向下兼容的,但是你的电脑是32位的就不好弄了

网友E:
你换个电脑不就行了吗

网友F:
你为啥不换个64位版本系统呢?这样不会好一些么

网友G:
建议查查官网看看吧,如果官网没有基本就是没有了

网友H:
直接问问代理商或者官方的FAE看看

网友I:
这个感觉像是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J:
32位的操作系统电脑都不好遇喽,你还是换个电脑试试吧

网友E:
能换操作系统吗?换成64位的操作系统

网友K(2024-12-02):
如果官网无法提供32位版本,您可以尝试手动从设备管理器安装驱动程序或查找第三方资源来解决问题。

网友L:
找厂家客服

网友M(2025-02-28):
如果你有64位驱动程序的安装文件,可以尝试提取其中的驱动文件并手动安装。你可以使用工具如7-Zip解压文件,并通过设备管理器手动更新驱动程序。

网友N:
有时一些论坛或者开源社区可能有旧版本的驱动程序或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