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51单片机指针变量的定义及应用

楼主(2024-08-13):
一。 指针变量的定义

指针变量定义与一般变量的定义类似,其形式如下:

数据类型 [存储器类型1] * [存储器类型2] 标识符;

[存储器类型1] 表示被定义为基于存储器的指针。无此选项时,被定义为一般指针。这两种指针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存储字节不同。一般指针在内存中占用三个字节,第一个字节存放该指针存储器类型的编码(由编译时由编译模式的默认值确定),第二和第三字节分别存放该指针的高位和低位地址偏移量。存储器类型的编码值如下:

存储类型IIdata/data/bdataxdatapdataCode编码值0x000x010xFE0xFF

C51单片机指针变量的定义及应用

[存储类型2]用于指定指针本身的存储器空间。

1、

char * c_ptr;

int * i_ptr;

long * l_ptr;

上述定义的是一般指针,c_ptr指向的是一个char型变量,那么这个char型变量位于哪里呢?这和编译时由编译模式的默认值有关,

如果Menory Model—Variable—Large:XDATA,那么这个char型变量位于xdata区:

如果Menory Model—Variable—Compact:PDATA,那么这个char型变量位于pdata 区:

如果Menory Model——Variable——Small:DATA,那么这个char型变量位于data区。

而指针c_ptr, i_ptr, l_ptr变量本身位于片内数据存储区中。

2、

char * data c_ptr;

int * idata i_ptr;

long * xdata l_ptr;

上述定义,c_ptr, i_ptr, l_ptr变量本身分别位于data ,idata,xdata区。

3、

char data * c_ptr;  //表示指向的是data区中的char型变量,c_ptr在片内存储区中;

int xdata * i_ptr;  //表示指向的是xdata区中的int型变量,i_ptr在片内存储区中;

long code * l_ptr;  //表示指向的是code区中的long型变量,l_ptr在片内存储区中;

4、

char data * data c_ptr;  //表示指向的是data区中的char型变量,c_ptr在片内存储区data中;

int xdata * idata i_ptr;  //表示指向的是xdata区中的int型变量,i_ptr在片内存储区idata中;

long code * xdata l_ptr;  //表示指向的是code区中的long型变量,l_ptr在片外存储区xdata中;

二。 指针应用

1、

int x, j;

int *px, *py;

px=&x;

py=&y;

2、

*px=0;

py=px;

*px++ 《=》 *(px++)

(*px)++ 《=》 x++

unsigned char xdata * x;

unsinged char xdata * y;

x=0x0456;

*x=0x34

//等价于 mov dptr,#456h

// mov a,#34h

// movx @dptr,a

6、

unsigned char pdata * x;

x=0x045;

*x=0x34

//等价于 mov r0,#45h

//    mov a,#34h

//    movx @r0,a

7、

unsigned char data * x;

x=0x30;

*x=0x34

//等价于 mov a,#34h

//    mov 30h ,a

8、

int *px;

px=(int xdata *)0x4000;

//将 xdata 型指针 0x4000 赋给 px,也就是将0x4000强制转换为指向xdata区中的int型变量的指针,将其赋给px。

9、

int x;

x=*( (char xdata *)0x4000 );

//将0x4000强制转换为指向xdata区中的int型变量的指针,从这个地址中取出值赋给变量x。

10、

px=*((int xdata * xdata *)0x4000); //如何分析?

11、

px=*((int xdata * xdata *)0x4000);  //将阴影部分遮盖,这个意思就是将0x4000强制转换为指向xdata区中的X型变量的指针,这个X型变量就是阴影“int xdata *”,

//也就是0x4000指向的变量类型是一个指向xdata区中的int型变量的指针,即0x4000中放的是另外一个指针,这个指针指向的是xdata区中的int型变量。

//Px值放的是0x4000中放的那个指针。比如【0x4000】—【0x2000】-0x34。*Px=0x2000。

12、

x=**((int xdata * xdata *)0x4000); //x中放着0x4000中放的那个指针所指向的值。比如【0x4000】—【0x2000】-0x34。

三。 指针与数组

1、

int arr[10];

int * pr;

pr=arr; // 等价于pr=&arr[0];

这样的话,*(pr+1)==arr[1]; *(pr+2)==arr[2]; *(arr+3)==arr[3]; *(arr+4)==arr[4];或者 pr[0],pr[1]…。代表 arr[0],arr[1]…。.

可以*pr++ (等价于*(pr++)),来访问所有数组元素,而*arr++是不行的。因为arr是常量,不能++运算

2、

char *s1

char code str[]=”abcdefg”

s1=str;

3、

char *s1=”abcdefg”;

四。 指针与结构体

1、

typedef struct _data_str {

unsigned int DATA1[10];

unsigned int DATA2[10];

unsigned int DATA3[10];

unsigned int DATA4[10];

unsigned int DATA5[10];

unsigned int DATA6[10];

unsigned int DATA7[10];

unsigned int DATA8[10];

}DATA_STR; //开辟一个外RAM空间,确保这个空间够装你所需要的

xdata uchar my_data[MAX_STR] _at_ 0x0000;

DATA_STR *My_Str;

My_Str=(DATA_STR*)my_data; //把你的结构体指针指向这个数组的开头

以后的操作就这样:

My_Str-》DATA1[0]=xxx;

My_Str-》DATA1[1]=xxx;

那么你的变量就自然放到XDATA中去了。

注意:定义的my_data[MAX_STR],不能随便被操作,它只是开始的时候用来开辟内存用的。

2、

struct student

{

char name[20];

int num;

}stu1,stu2;

3、

struct student

{

char name[20];

int num;

};

struct student stu1,stu2;

struct student *p;

p=&stu1;

访问成员方法:

A. stu1.num

B. (*p).num; //因为“。”的优先级高于“*”所以要加括号。

C. P-》num;

4、

struct student stu[10];

struct student * p;

p=stu;

指针很重要

网友A:
指针的用法太多了,但是很难理解,比较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