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请问KIT_XMC72_EVK XMC7200评估套件可以直接连接到Motix Motor Bench吗?

楼主(2024-08-17):
我得到了 KIT_XMC72_EVK XMC7200 评估套件和 Motix 电机工作台。 我想将评估套件连接到 Motix 电机工作台上的电机。 它们可以直接连接吗?
在 Motix Motor Bench 手册中,该设置使用了不同的电路板,即示例设置中的TLE9879 EVALKIT 。
谢谢。

网友A:
TLE9879 Evalkit的框图如上,它上面是带有功率器件的,而KIT_XMC72_EVK

是为了让用户熟悉XMC7200的各种外设功能而开发的,上面没有功率器件,无法直接驱动电机,所以不能直接拿来连接Motix Motor Bench。
详细内容可以参考两个板子的User Manual: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fineon-KIT_XMC72_EVK_XMC7200_evaluation_kit_guide-UserManual-v04_00-EN.pdf?fileId=8ac78c8c8412f8d301842e60eada7b73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fineon-TLE987_Evalkit-UserManual-v01_04-EN.pdf?fileId=5546d4627762291e017781b13c2b36d2

网友B:
KIT_XMC72_EVK(XMC7200评估套件)是由Infineon Technologies提供的评估板,用于评估和开发基于XMC7200微控制器的应用。XMC7200是一款高性能的微控制器,适用于工业和汽车应用

网友C:
Motix Motor Bench是Infineon提供的一个电机控制开发平台,它允许用户快速开发和测试电机控制应用。Motix Motor Bench通常包括一个电机控制板和一个或多个电机驱动板,以及相关的软件和工具

网友D:
如果KIT_XMC72_EVK和Motix Motor Bench的硬件和软件都兼容,并且有适当的文档和资源支持,那么它们应该可以连接并用于电机控制应用的开发和测试

网友E:
建议你检查一下硬件兼容性,检查KIT_XMC72_EVK和Motix Motor Bench的硬件接口是否兼容。这包括GPIO、PWM、ADC、通信接口(如SPI、I2C、UART)等

网友F:
确认KIT_XMC72_EVK上的接口是否能够直接连接到Motix Motor Bench的电机控制板或驱动板

网友G:
可以看看Infineon是否提供了适用于KIT_XMC72_EVK和Motix Motor Bench的软件库和示例代码。检查是否需要特定的固件或驱动程序来支持两者之间的通信。

网友H:
查阅KIT_XMC72_EVK和Motix Motor Bench的用户手册、技术文档和应用笔记,了解它们的功能和限制。参考Infineon的官方网站或技术支持,获取最新的兼容性信息和建议

网友I:
如果KIT_XMC72_EVK和Motix Motor Bench的接口不完全匹配,可能需要使用扩展板或适配器来实现连接。确认是否有可用的第三方扩展板或适配器,或者是否需要自行设计和制作。

网友J:
其实如果不确定,可以联系Infineon的技术支持或参考社区论坛,以获取更具体的指导和帮助。

网友K:
一般是可以连接的吧,其实你可以试试

网友L:
不可以直连

网友M(2025-02-28):
TLE9879 是一款集成了多种功能的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N:
如果在Motix电机工作台的手册中,示例设置使用了 TLE9879 EVALKIT,那么该设置中可能涉及到的硬件接口和电路板设计与 KIT_XMC72_EVK 不完全相同。

网友O:
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网友P(2025-04-29):
你的设置中提到了 TLE9879 EVALKIT,它是一个集成了多种电机控制功能的开发板,通常用于驱动无刷直流电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