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ModusToolbox 3.2在c代码中包含c++代码的正确步骤是什么?

楼主(2024-08-19):
使用 ModusToolbox 3.2
我有一个用纯 C 语言编写的 XMC4700 项目。 我正在尝试添加一些 C++ 函数,并将其合并到我的原始代码中。
我可以构建独立的 .cpp/.hpp 文件,但要在 main.c 中 #include 它们时 会导致构建失败。
将 main.c 重命名为 main.cpp 会导致标准 XMC 库函数(如 XMC_GPIO_SetMode)中出现许多错误。

在 c 代码中包含 c++ 代码的正确步骤是什么?

网友A:
你的工程是导入的吗?纯c语言编写是不使用MTB的代码生成器的意思吗?还是别的什么?可以试试把.cpp/.hpp文件改为C语言的.c/.h。

网友B(2024-11-20):
在ModusToolbox 3.2中,如果你想在C代码中包含C++代码,需要遵循一些特定的步骤来确保编译器和链接器能够正确处理混合语言的代码。

网友C:
在你的C代码中,你需要声明C++函数,并确保它们以C语言的方式进行链接。

网友D:
在ModusToolbox中,你需要修改构建配置文件(通常是.mk文件),以确保编译器和链接器能够正确处理C++代码。

网友E:
确保你的构建系统能够正确编译和链接C++代码。通常,ModusToolbox会自动处理这些步骤,但你需要确保所有相关的文件和标志都已正确配置。

网友F:
在ModusToolbox 3.2中,包含C++代码的正确步骤包括:创建C++文件并编写C++代码。在C代码中声明C++函数,并确保它们以C语言的方式进行链接。修改构建配置文件,添加C++源文件和编译器/链接器标志。编译和链接项目,确保C++代码能够正确执行。

网友G:
c 代码中包含 c++ 代码?如何实现还得看编译器的

网友H:
非常不错的文章,总结精炼,分析到位。

网友I(2025-04-30):
由于 main.c 是 C 文件,你不能直接包含 C++ 的 .hpp 文件。你需要告诉编译器该如何处理 C++ 函数。可以使用 extern "C" 来避免 C++ 编译器的名称修饰。

网友J(2025-05-30):
C++在编译器里可以直接编译

网友I:
必须让 C 编译器能理解 C++ 写的函数接口。

网友K:
保留main.c为入口文件,避免直接将其重命名为.cpp